工程翻斗车翻斗放不来

楼主(2011-10-18):
翻斗车碰一个这样的问题,希望有懂的老师赐教!
    描述:翻斗翻上去正常,可是放下来,去修理那里,那个修理师傅也就调了一下哪里的螺钉,回去好了,可是没多久,又不行了。我看了一下,说翻斗回位是靠翻斗自重和液压控制,像这种情况大概是什么问题,翻斗车工作原理是什么?

网友:
调整的螺栓可能是压力阀的调节螺栓?调背压什么的?

网友:
heh 先看机械方面有没有哪里有问题 然后再考虑液压方面吧

网友:
可以先找个原理图看看。

网友:
原理图一看就知道了!!!返回应该是液压的,仅靠自重是不合适的,也不安全!!

网友:
我感觉原因有可能是,1  类似于液压缸的油回流途中应该有一个节流阀,控制流量,控制车斗的下降速度,《液压方面的原因》
                    2  车斗在下降过程中,液压缸在下降过程中,必定要旋转,可能是旋转存在死点,受力方向改变,卡死《机械原因》

我没啥这方面经验,个人认为,望各位大侠纠正,呵呵

网友(点评):
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
你说的翻斗车是前顶油缸还是卧式油缸?什么方式控制?手动、气控?我想你最好发个图,这一头雾水似的——不明白。

网友:
楼主最好能上个原理图

网友A:
单作用缸回油单向节流阀堵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作用缸回油单向节流阀堵死

翻斗车液压系统多种多样,楼主又没说是小型的3吨以下、中型的8吨以下、大型的16吨以下、还有超大型矿山重卡300吨那种?手动、气控、电控、液控????不好判断呀。

网友:
来学习的,可是不明不白

网友B(2011-11-18):
工程翻斗车 是不是 柱塞油缸啊?  就想千斤顶那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工程翻斗车 是不是 柱塞油缸啊?  就想千斤顶那样的??

有多种样式,与千斤顶不是一个设计形式,你干过修理就明白怎么回事了。

网友C:
没原理图可以把那个维修的那里拍照发上来,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
估计是单作用油缸,车厢举升后,组合重心处于回转中心的左右两侧(是否有货物粘连)过死点,如果是双作用油缸不可能。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原理图可以把那个维修的那里拍照发上来,一看就知道了!!

嘿嘿……等着吧,哪天得把手机换了。

网友:
6楼说的很有道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