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个油路,大家看看,多提提意见。

楼主(2011-10-18):
(图片)

网友:
很大的缸径吗 全部用插装阀?

网友:
还是另外加一个控制油泵的好

网友A:
该泵的流量单位GPM(加仑/分),这个加仑有英制和美制,具体指那种呢?

网友B:
怎么全部用的插装阀呀!!不会太浪费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泵的流量单位GPM(加仑/分),这个加仑有英制和美制,具体指那种呢?

两泵总流量470L/min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全部用的插装阀呀!!不会太浪费了吧!

流量太大。没有其它的阀可选。

网友(点评):
两个溢流阀,可以用常规阀。

网友:
引用 楼主:
流量太大。没有其它的阀可选。

这是什么上面用的液压系统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泵总流量470L/min

小弟拙见,最下面的2个二位四通电磁阀是不是接错了,怎么只接了A,P口?

网友(点评):
二位四通电磁阀控制回油口通断,控制油口由主阀芯内部控制。

网友C:
1. 没有阻尼堵,换向存在冲击
2. 冷却器只接在一条回油油路上,冷却效果不好
3. 插装阀用三种通径,加工时刀具就多,建议25通径的阀换成32通径的
以上是我的愚见。

网友(点评):
没明白第三项。

网友C:
引用 网友C:
1. 没有阻尼堵,换向存在冲击
2. 冷却器只接在一条回油油路上,冷却效果不好
3. 插装阀用三种通径,加工时 ...

如果不考虑阀块的加工,就不用第3项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小弟拙见,最下面的2个二位四通电磁阀是不是接错了,怎么只接了A,P口?

控制油口的通断,是不是可以用二位二通电磁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考虑阀块的加工,就不用第3项了

此系统用一块阀块,插件槽的加工需要多种刀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油口的通断,是不是可以用二位二通电磁阀呢

可以,但是好像厂家盖板上配二位四通。是不是国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但是好像厂家盖板上配二位四通。是不是国标的?

我查了些资料,原理图是这样的,我弄错了,呵呵,惭愧

网友D:
有些小题大做吧,为什么用那么多插装阀?说清楚你的设计目的和思路吧,这样大家可以帮你分析!!!!
我个人感觉你走了很多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些小题大做吧,为什么用那么多插装阀?说清楚你的设计目的和思路吧,这样大家可以帮你分析!!!!
我个 ...

好的,说说思路吧。
此设备同四柱油压机类似,系统的要求:主缸一个,缸径小于280,推力120T,速度600mm/s左右。
很普通的动作。主要是要求速度比较快,需要流量大。所以选用插装阀。

网友:
引用 楼主:
此系统用一块阀块,插件槽的加工需要多种刀具吗?

一种通径的插件一套刀具(一般2~3把),一套刀具便宜的要一两千,少一套刀具就节省一点成本

楼主:
不知道是怎么加工的?
我们的做法一般是在车床上加工,这样快一点。
在镗床上比较慢。最后的加工才上镗床。
但是好像不用专用刀具。

网友:
为什么只用一个电机?不能分为几个小机组吗?

网友(点评):
不知道那种更经济?分几组是可以,油泵也有几个了。对于控制比较简单的有必要分几组吗?

网友D:
是这样的液压机吗?和这差不多的是吗、

网友(点评):
此图片来源于本论坛另外的帖子,只是看楼主说是4柱液压机

网友:
挺复杂的么,小弟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这样的液压机吗?和这差不多的是吗、

不知道速度有多快?
那个阀是充液阀?怎么没有顶油箱?

网友:
我觉得可以考虑差动,可以适当提高系统压力,这样可以保证推力也能减小油缸直径。

网友(点评):
我的油路系统可以实现差动啊

网友D:
一般的情况是只需要一个方向工作,另一个方向返回辅助工作,所以在辅助系统上可以简化些,不需要那么的插装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的情况是只需要一个方向工作,另一个方向返回辅助工作,所以在辅助系统上可以简化些,不需要那么的插装 ...

?辅助系统?
不明白,我这里只有主缸的系统。其它系统独立的。

网友:
假如你的主缸向下是工作,那这个缸到位之后是不是要缩回?缩回的系统就是辅助,因为缩回是为下次工作,缩回本身并没有工作!!

楼主:
没明白你的意思。主缸的伸缩还要什么辅助系统?
不就是换向阀的动作来完成吗?

网友E:
D250油泵也算大流量油缸?速度多少?用双泵供油太夸张了吧?用6个换向阀、2个压力开关复杂啰嗦,插装的最大优点集成度哪儿去了?费电更不用说,给你发套教科书中的经典插装控制(内有漏洞)学学吧。

网友:
不好意思上传没成功,网速太慢

网友:
C:\Documents and Settings\lenovo\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E:
D250油泵也算大流量油缸?速度多少?用双泵供油太夸张了吧?用6个换向阀、2个压力开关复杂啰嗦,插装的最大 ...

速度700mm/s,当然能再快点更好。集成度问题---个人还是觉得插装阀独立控制比较好。油路块好设计,问题排查比较方便。

网友:
你的油缸行程是多少?这么大的油缸如果行程比较大就应该考虑释压回路了,否则,油缸提升的时候冲击很大,密封件/接头等容易坏啊。
请教33楼,为何单独加控制油泵,看过有人单独加,具体什么优点?

网友:
个人感觉(可能不对)有点夸张了,全用插装阀,阀块加工可能有点复杂。

网友(2011-12-30):
看不清,上面的图片。

网友:
大体路数是通的。但还要实践证明

网友:
感觉还可以,实际应用如何?

网友:
这是老外的图纸吧!!!

网友(2012-01-30):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是怎么加工的?
我们的做法一般是在车床上加工,这样快一点。
在镗床上比较慢。最后的加工才上镗床。 ...

能上车床加工最好了。
不过如果阀块过大,上立车比较好,还要最好配重。

网友:
真的 有点复杂啊  看不懂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