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0VSO18DR泵控制过程,请教

楼主(2011-10-18):
在分析一台机床的动力单元时,不明白两个先导阀怎么限定泵的压力的 。。。。求高手解答。

网友:
如果你的泵是A10VSO18DR的话,上面那个阀是锁死不用的,只有下面那个压力控制阀。当工作压力达到这个阀的设定压力时,泵变量,只输出可以维持系统保持恒定压力(此压力即为控制阀的设定压力)的微小流量。

楼主:
觉得你说得这种情况能实现泵的压力被限制在一定值——靠外的阀弹簧预紧力很大--阀因此可能不会切换,对里面的阀适当调节。。但是,我查看了厂家英文资料,似乎是外面为压差阀,靠溢流阀工作油液流动实现压差而动作。。但是里面的阀翻译为压力切断阀。。还是不太明白各自综合调节的效果。。

网友:
你给的图是A10VSO18DFR的,不是A10VSO18DR的。但在实际应用中,可以将A10VSO18DFR的泵用作A10VSO18DR的,即将外面的阀锁死不用。

网友:
通俗点说吧,上面的那个阀是调压的,下面的是起安全保护的。也就是说溢流阀和上面阀组合,起到正常的调压作用,下面的起到安全保护作用

楼主:
呵呵 应该是的。。不过遇到德国某滚压设备的情况是:外面的控制阀后面连接两个通过电磁阀互相切换的直动式溢流阀(90bar和160bar),表明可以实现两种压力等级,按照分析里面的阀开启压力应该设置的比160bar稍大了。。。。 谢谢各位的提醒,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