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数控的程序拷贝到U盘上?

楼主(2011-10-19):
广数980的、U盘要用什么格式的  提示上写的是FAT13  FAT32  我复制光说CNC文件打开失败 怎么回事   谢谢

楼主:
或者说U盘要建个文件么 我U盘是空的

网友A:
机床有的直接带USB接口的,不带的接跟线到控制柜里面,具体怎么接问你机床制造商,文件拷贝过来要用TXT格式的来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床有的直接带USB接口的,不带的接跟线到控制柜里面,具体怎么接问你机床制造商,文件拷贝过来要用TXT格式 ...

有USB  光说UCN文件打开失败   U盘要用什么格式的

网友B:
文件打开的格式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文件打开的格式不对吧?

一共就没复制过来    一复制UCN文件打开失败   开郁闷死我了   专门买了个U盘不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共就没复制过来    一复制UCN文件打开失败   开郁闷死我了   专门买了个U盘不能用

你去你们当地科技市场问问,有种专门传输程序的数据卡,传下来后再用读卡器

网友(2011-11-21):
吧U盘格式化,格式化时FAT13  FAT32 这两种格式都试一次。

网友:
操作说明书上有的   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