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齿刀磨损严重,头痛啊!

楼主(2011-10-19):
HPb59-1的铸铜件滚齿, 以前很正常 ,一把滚刀能加工几百个。 但是最近一批对滚齿刀突然磨损非常严重, 刚磨好的刀 基本滚1-2个铜齿轮 然后就不行了! 一串放4个 ,前2个粗糙度还可以 ,后2个已经变的不是切削的了, 是挤压出来的齿形, 粗糙度还有齿形都不好, 只能再磨刀 ,严重影响效率, 试过很多把高速钢的滚刀 都一个毛病 ,头疼啊 !

谁知道是怎么回事 ,谢谢!

网友:
很想看一下图片  学习一下!!!!!!!!!!!!!!!111

网友:
帮楼主分析一下,如果是换了刀具还这样,那么说明问题不是出在刀具上。设备上,是不是工装没有夹紧,此验证办法有,将齿轮一个一个的滚,看看能滚几个,如果一个一个滚没有问题,那么肯定是问题是出在工装上。工装问题可能有装夹刚性不够,导致震动太厉害。还有就是滚齿刀具在爬升的过程中是不是夹铜屑,导致刀具排泄不畅,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还有,楼主最好将现场的图排发过来看看,这样会更有助你解决问题

网友:
以前正常?和料有关吗?

网友:
如果是剃磨前滚刀的话,很有可能是滚刀的凸角有问题

网友(点评):
滚刀的凸角,指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