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用柴油机缸套同轴度简易检测方法,求助

楼主(2011-10-19):
急求
船用柴油机缸套同轴度简易检测方法,(大缸套,直径300以上)

谢谢!

网友A:
没有图,我怎么知道是个什么东西,怎么检测。。

网友(点评):
不知道就不要乱说

网友:
一般简单的是用同轴度试规,做两级圆的量规,能通过是合格,不通是不合格
或者做打表的,用一个圆定位,用表打另一个圆,可以直接读数,读出多少是多少
再就是上三座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图,我怎么知道是个什么东西,怎么检测。。

学习嘛,当然是不懂就要问咯

网友B:
没有检测设备就上机床找同心度, 我就是做这个的,我们就是采用这个方法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检测设备就上机床找同心度, 我就是做这个的,我们就是采用这个方法做的!

能具体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