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流道,请教

楼主(2011-10-19):
   比如说   30克的  模具 应该选择多大型号的 热流道比较合理呢 为什么 选用 那么大的流到   谢谢 好心人 指点

楼主:
有木有 哪位大侠回答啊

网友:
流道系统的设计是有其自身的理论的。问为什么的话,把模具理论和塑料流变理论学一遍。现在做热流道的公司很多,你把你的基本模具结构给他就可以匹配相应的热流道系统了。很简单,也没有必要追究那么多的为什么?

楼主:
不好意  我说错了 是 浇口套  浇口套的型号 有很多  比如 一套30克的模具用多大的浇口套 比较合理

网友:
本人现在就是在加工  固定板   流道板    我们公司是做模具的   但是对于客户拿回去做什么就不用了解  呵呵呵     客户CCSM  MST   圣万提  绿点  恰兴   这几家都有流道

网友:
30克的模具,你在目录上找那最小的就可以了。注意浇口套的安装结构,A型和B型的不同。选择原则基本上是你吗公司的习惯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