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杆的锻造,这一块能不能整个锻压出来,需要什么设备?

楼主(2011-10-19):
阀杆的锻造

如图纸上所示,头部的50长的这一块能不能整个锻压出来....需要什么设备?

网友A:
看你什么材料了,类似尺寸的,假如材料可以冷镦或冷挤,就可以直接做出来,一些合金钢,不可冷做的,热锻也可以加工出来,但热做的模具比较复杂,尺寸精度也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什么材料了,类似尺寸的,假如材料可以冷镦或冷挤,就可以直接做出来,一些合金钢,不可冷做的,热锻也 ...

材料为1Cr13.。。。。。。。。。。。。。

网友B:
这个精度对热锻来说应该是小意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精度对热锻来说应该是小意思吧!

恩 不太懂热锻 还望赐教 QQ 4711 87800 可以加我 详谈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 不太懂热锻 还望赐教 QQ 4711 87800 可以加我 详谈嘛

我也不知很懂,见识过一些精度比较高的模锻。但是没参与过。

楼主:
我顶啊 快来看看 vvvvvv

网友:
不错,很好啊,多发点东西哦

楼主:
头部的大头还有 这两个扁能不能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