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端螺纹同心度怎么测量比较合理?

楼主(2011-10-19):
两端螺纹同心度怎么测量比较合理?

网友:
请讲具体点,是内螺纹还是外螺纹?

网友:
做两个螺纹规,放在平台的V型快上使用杠杆千分表进行检测

网友:
要看精度要求多少!不同精度等级测量方式不一样。

网友:
若要求较高,可以用CMM检测光孔或外壁,也可以螺纹位置度规插入用CMM检测。若要求不高,只是测同心度可以用千分表、百分表之类的都可以,也可以做专用的检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