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所标注的尺寸公差与形位公差是否合理?

楼主(2011-10-19):
图中所标注的尺寸公差与形位公差是否合理(本人觉得尺寸公差应能包含形位公差才合理),如不合理,请指点,谢谢,

网友:
这样的基准是不是以中心线为基准更好点?不懂。乱说了。

网友:
合理,有啥不合理?
独立原则

网友:
这种标法真没见过…………

网友:
看标注是没什么,可有没想过怎样检较方便?

网友:
楼主似乎还不明白啥叫独立原则

网友:
求大虾们给咱讲解
我也觉得没问题

网友:
形位公差分为2大类:独立原则,相关原则。去找找公差方面的书看看。
你那标准是正确的。

网友:
呵呵!个人理解,那个0.02只是限制孔的大小,而0.05是限制两空中心轴的的相对位置的,无不合理,

网友A:
个人愚见:

你的30的孔完全的一次加工出来的吧,不是需要再次定位加工的啊,为什么要标2个尺寸?画蛇添足了吧?

一次加工完成,你的形位公差我想也省了,一个尺寸线拉到头。

网友(点评):
你那意思一次加工出来的两个孔就可以满足要求,就不用标注形状和位置公差了呗。

网友(点评):
中间被掏掉了,如果不标就不知道另一边的要求了。容易让人误解

网友(点评):
一次加工出来也应该限定好这些公差啊! 更何况只不定加工的人还不一定就是一次加工的呢! 我的遇到过这样的加工商 很无语的!

网友(点评):
长见识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个人愚见:

你的30的孔完全的一次加工出来的吧,不是需要再次定位加工的啊,为什么要标2个尺寸?画蛇添足 ...

一次加工那孔也不一定是直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次加工那孔也不一定是直的。

你这个标注是同心度吧,先加工垂直的大孔,避免钻30孔的损耗,做个专门的夹具,个人愚见:同心不是问题;

不是直的就要标注垂直度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标注是同心度吧,先加工垂直的大孔,避免钻30孔的损耗,做个专门的夹具,个人愚见:同心不是问题; ...

你说的对,我没注意,是我弄错了。

楼主:
首先谢谢大家的积极指点,我在标注的时候感觉没什么不合理,但后来想想觉得,你这种标法没有意义,同轴度要遵循包容原则,同轴度公差带是直径为0.05圆柱形公差带,孔尺寸公差是0-0.02,所以圆周上所有点都会在0.05的圆柱形公差带中,所以感觉这个同轴度公差没意义啦,后来就去查公差的独立原则及包容原则,看了以后就更迷惑啦,所以贴出来供大家讨论,期待权威。

网友:
这样标注很合理呀。尺寸是包含不了的呀

楼主:
对于这个问题昨晚又从新看了独立原则,按照独立原则解释的话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谢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愚见:

你的30的孔完全的一次加工出来的吧,不是需要再次定位加工的啊,为什么要标2个尺寸?画蛇添足 ...

一次加工出来的,孔径就一定相同了吗??长径比大,会不会有锥度啊??

网友:
0.05前面貌似要加个¢,其他个人感觉无不妥

网友:
去查公差的独立原则及包容原则
支持  赞一个

网友:
形位公差和尺寸公差,兩者不違背。形位公差主要是模擬配合零件實際組裝的狀態,如果樓主可以接受孔的兩端,中心誤差在,0.05範圍裡,沒有什麼不可以的。這個圖並沒有說明是否這兩個孔的製造工藝,是否是一次加工做出來?只是規定量測人員,要用甚麼方式量測。左邊的孔是以右邊的孔的中心線做為基準,量測同軸度。注意是同軸度,所以再量測左邊的孔至少要量出兩個圓心,兩點形成一個軸線。只規定至少要量兩個圓心以上。

网友:
        从零件图结构上看,是一根轴从30孔中穿过。
如果是这样。要求同轴度是不合适的。应该要求直线度。
如不是这种功用,图上要求是允许的。

网友:
RE: 尺寸公差与形位公差

合理,多看看别人画图有帮助的

网友:
7099     顶你一下。。。。。。。。。。

网友C:
标注可以,检验也可以。但精度等级和粗糙度极不相称,此等孔的粗糙度应在1.6以上。

网友(点评):
请问大侠粗糙度怎么确定,谢谢!

网友:
加工起来没问题啊,一次装夹完成两孔

网友:
应该合理吧,我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点评):
我想说的呗你说了~~

网友:
可以 但是同轴度的数值比尺寸公差还大不正确

网友:
30的孔不管 你怎么加工都只用标一个尺寸,这跟独立原则和相对原则没关系,也无关加工方式,他表达的是你对孔的要求,所以只要一个就好;而形位公差的这样标也是不对的,它相对哪里的同轴度基准就标到哪里,你这里要求的应该是与轴线的同轴度,那把基准标到外圆上才合适。你可以去看看相关的公差配合的书。

网友(点评):
以轴线为基准,基准符号要和直径尺寸对应

网友:
合理的,遵循独立原则。

网友:
我也感觉粗糙度太烂了

网友:
有没有人给个专业点的知道啊

网友:
1.尺寸公差应能包含形状公差,但不一定能包含位置公差,所以同轴度要求应该没问题。
2.尺寸公差应和粗糙度要求在一个数量级,图中的3.2标的有点低,我觉得至少应该0.4。

网友(点评):
赞同此楼观点

网友:
符合独立原则,正确,只是0.05前面应该加个Φ
你们说的那个包容原则,不能将尺寸公差和位置公差包容,这两个之间谈得是独立原则,不是包容原则

网友:
图纸标的没问题。个人觉得粗糙度是不是有点大了。

网友:
合理的!你想想:如果两孔都可以加工到位,但两孔都是划线定位后上钻床加工的。。。。这是极端情况。。。。

网友:
觉得没问题,谁能保证加工厂是一刀进去干出两端孔?难道不准两端分别加工吗?所以标同轴度是必要的。
另外,如果是用于滑动的场合,粗糙度至少标0.8

网友(点评):
请问粗糙度大小怎么确定?

网友:
合理。个人愚见,也许技术不到位没看出不合理的地儿

网友:
你形位公差箭头直指中性线,应该和尺寸公差没有关系。前面加Φ
湿圆柱,不加Φ是平面。
粗糙度和材料也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标注可以,检验也可以。但精度等级和粗糙度极不相称,此等孔的粗糙度应在1.6以上。

赞同 那么高的精度那么低的粗糙度 太不匹配

网友:
形位公差的基准在哪 这个好像没有 一般同轴度公差应该有两个基准的

网友:
30的孔一次定位加工出来的,不用标同轴度,只需表圆度和直线度误差,你要把两边的30孔位分别做基准,象基准A和B,然后表齿轮的齿面跳动才符合工艺。

网友:
 同轴度公差:是用来控制理论上应同轴的被测轴线与基准轴线的不同轴程度。   同轴度误差:被测轴线相对基准轴线位置的变化量.   简单理解就是:零件上要求在同一直线上的两根轴线,它们之间发生了多大程度的偏离,两轴的偏离通常是三种情况(基准轴线为理想的直线)的综合——被测轴线弯曲、被测轴线倾斜和被测轴线偏移。
我认为这样标基本是没有错的 只是在加上直径符号会正确点。测量可以用投影的方式测两个圆柱孔的圆心偏移量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看不出什么问题来

网友:
刚开始还有点清楚,后来越看越迷糊了。。。不知哪种说法是正确的了

网友:
个人认为:
1、同轴度0.05之前应该有φ。
2、如果你这两个孔是一次性加工出来的话,就不需要标注同轴度了,有孔公差就可以保证了。
3、如果你这两个孔不是一次性加工出来的话,我觉得标注同轴度很有必要。

网友:
楼主的标法的确是合理的

网友:
我从图上读到信息是剖视图没有装轴——有相贯线。所以在两头的位置标同轴度0.05是有问题的,因为基准圆的上偏差为0.02,不标注外圆孔的直径只考同轴度是不应该画两条可见线的。 一点愚见。

网友:
应在同轴度公差前加∮

网友(点评):
没必要吧

网友:
标注的没什么不合理的啊。

网友:
形位公差与尺寸公差是有关连的,合理否视零件的用途精度等级。

网友(2012-10-20):
在学习这方面的知识,个人觉得比较妥!!!

网友:
标注没有问题啊?哪里有问题了?反正我是没发现问题

网友:
感觉没问题

网友:
我觉得还是合理的

网友:
我个人意见:楼主你可能是因看那同轴度公差 比孔公差大,一根光轴通不过去是吧!可能设计意图不是一根轴的问题。再说了这标注没有明显的问题

网友:
我们厂家有做过蓄电池设备的 就像铸板机的裁刀(上活动部分)总长度800多,两头靠凸轮+拉杆传动。孔标的是+0.027 而同轴度我标的是0.05。你说要是同意也是0.027吧  我看一般设备可能达不到。况且0.05是设计者的意图,不影响人家产品质量(这样反而可以减低成本)

网友:
合理,只是你标注的表面粗糙度相对而言有点大了

网友:
file:///f:10101
出自第五版《 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上一个是同心度,这个是同轴度。

网友:
应当没有问题,形位公差分开说就是形状和位置两个方面的。图上标的一个是同轴度的位置公差,另个两个是孔的大小的公差。

网友:
看不出有什么问题,

网友:
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图纸有问题,就找Micheal.XU,不知道Micheal在不在

网友(2012-11-22):
第一次了解什么是独立原则

网友:
个人觉得合理!

网友:
同轴度0.05前是不是应该加直径符号

网友:
没有什么问题啊,虽然是小鸟一只

网友D(2019-05-18):
1.同轴度需要标直径
2.同轴度属于位置公差中的定位公差。受尺寸公差管控,几个公差的大小顺序应该是尺寸公差>跳动公差>定位公差>定向公差>形状公差>表面粗糙度高度参数。所以你同轴度和粗糙度的数值不大对。
通常来说,形状公差可以取尺寸公差的一半。
粗糙度数值可以选取为尺寸公差的三分一到四分一之间。
对于孔轴稍紧配合的,采用包容原则比较好,将体外作用尺寸限定在尺寸公差的圆柱体内来保证配合。上图是独立原则,理论上可通过的最大轴直径是最小孔减同轴度公差。
对于孔轴稍宽松的配合,间隙比较大的,宜选用最大实体要求,利用尺寸误差补偿形位公差。可以放宽对形位公差的要求。

最近也在摸索这几个公差的关系,个人觉得公差的给定需要满足两个条件。
往装配看,就是要满足装配需求,能够用,且好用。
往生产看,就是满足能够加工出来,且成本低,合格率高。
一个公差数值的给定,应该是这两个部门相互磨合,相互妥协的结果。

新手工程师,浅显之见,望大佬斧正。

网友:
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1.同轴度需要标直径
2.同轴度属于位置公差中的定位公差。受尺寸公差管控,几个公差的大小顺序应该是尺寸公 ...

我也一直搞不清楚这几个公差的具体关系及标注方法,概念理解的很模糊。

针对图纸的同轴度,对数值存在质疑,查表得φ0.015或者0.025,标注φ0.05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只能是标注无误但多余了。

公差原则适用于尺寸公差与形状公差(及位置度)的关系规定,暂时未找到尺寸公差与位置公差的相应资料,这也是我一直理不清他们之间关系的原因。

公差数值选取遵循经验原则:尺寸公差>位置公差>形状公差>粗糙度,其中尺寸公差与位置公差没有绝对的关系,看实际情况。

实际的标注案例才是理解的最有效途径,无奈找不到。另外生产中的图纸也是以简单的标注代替,因为考虑到检测方法。比如回转体工件是尺寸公差配圆跳动即可,平板工件是尺寸公差配平行度/平面度/直线度(这几个很好理解),另外位置度很常用(这个很难但应用很广)。剩下圆度/圆柱度/同轴度/对称度基本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