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随机装置,探讨

楼主(2011-10-19):
一种机构能够出现理论随机的结果的可能我们暂且叫做机械随机装置,但是本人目前能想到的机械随机装置无非是一个球从高处落下,下面有1-4四个坑,小球随机掉到任何一个坑里。

我现在想到另外一种装置,比如有四个按钮,分别命名1、2、3、4,。有类似于传统录音机的结构,即任何时候只有且只有一个按钮弹起,按下这一个按钮之后,会有其他三个里面的一个按钮随机弹起。当然力量最好是通过按下这个按钮的力量转化而成的。

请各位高手谈谈你们有什么好的结构?

网友A:
那直接复制录音机的按钮机构不就行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直接复制录音机的按钮机构不就行了吗?

那不是随机的嘛,而且按下之后也不止有一个按钮弹起来

网友:
用电控不是很方便么?你的这个可靠性不高,机械结构越复杂,越不可靠,机构运动过程中倒是可以出现“随机”卡死

网友B:
楼主说的是“联动”或叫“互锁”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是“联动”或叫“互锁”机构。

这方面的资料我没有仔细查,用的也是自己认为的词语,呵呵,这方面有什么现有装置可以借鉴?

网友:
离合器空档再挂挡就可以作为参考,机构也不是很复杂
另外小孩玩具中的弹簧回力车也是其中一种
同样道理还有很多,出去转一转就有灵感了,说不定还能捡到一块钱

网友(点评):
这都是随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方面的资料我没有仔细查,用的也是自己认为的词语,呵呵,这方面有什么现有装置可以借鉴?

2楼将的“录音机按键”,你高清楚它的原理,举一反三。

网友:
把楼主的意思复述一下,看是否正确:
1. 给定n个Push-Push按钮,每个按钮只能有两种状态:按一下就沉下去(假设状态为On),再按一下就弹上来(状态为Off);
2. 这些按钮原始状态都是Off;
3. 一个特定的时刻,只能有一个按钮处于On状态;
4. 当随机按下任一按钮时(On),任何一个已按下的按钮都必须弹起 (Off)

此类“随机装置” 实质上应是一种互锁逻辑结构。 一般机构书中似乎很少介绍,也少见专门书籍。

实际应用案例: 很久前有一款夏普电冰箱,能实现左右开门,即可以任意从左边或右边打开冰箱门,但如果握住门两边同时向外拉,则门保持不动。

网友:
利用四连杆死点做一下  那是个机械随机点

网友:
看懂了 就不懂怎么来实现

网友:
机械随机装置??我怎么感觉机械的装置就不可能随机,都是在一定条件下安一定规律运作的。。。不懂,不懂!!

网友C:
机械式的,要随机弹出来,我感觉不能实现,因为我们所说的机械式,就是一种固定的模式,不可能随机,电控我感觉也不能,电控只能把你按的力分成不同的区间,加上不同的程序,使之弹出,不能实现随机,个人认为,欢迎指正

网友(点评):
同意楼上的说法。除非在这装置上加个变量进去。打个比方,如果让气动的电磁换向阀阀芯在里面往复运动(你只知道它在往复运动,不知道某事某刻它的具体位置),这样打开气源后,气缸有可能伸出,有可能缩进。

网友(点评):
个人认为,这个气缸在某一时刻不知道是伸出还是缩回,只是你不知道而已,肯定有规律所寻,时间,流量,等等都知道的的、情况下,理论应该是可以算出来,呵呵,规律可以找出来,呵呵,不是随机,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机械式的,要随机弹出来,我感觉不能实现,因为我们所说的机械式,就是一种固定的模式,不可能随机,电控我 ...

个人认为,这个气缸在某一时刻不知道是伸出还是缩回,只是你不知道而已,肯定有规律所寻,时间,流量,等等都知道的的、情况下,理论应该是可以算出来,呵呵,规律可以找出来,呵呵,不是随机,呵呵

网友:
电气元件上有一种开关,具体名字不记得了,不知道是不是叫琴键开关,就是你要的这种功能,比较常用的,可以找来研究下。

网友:
机械结构的运动特点就是“机械”的,按着你的设计来运动。“随机”一词有点智能的意思。
不知道你要用机械机构来做随机从动有什么用处,或者说有什么要求。
单从你举的按钮随机跳起还是有办法的,比如用按键按下的力的不同来跳起不同的按键,这个是可以作到的,将这个力的区别(分界)做的小点,利用人在按按钮时候,力的随机来实现随机跳起就行了!

网友:
想起小时候学校里会有一些“打彩”的小商贩,弄个转盘让小朋友往上射箭,箭的落点可以说是随机的。我们也可以用这样的控制方式,按照不同的时机给出的命令,会随着时机不同而选择不同的接收方!

网友(2024-08-16):
好话题,顶起来!

网友D:
随机玩具,首推恐龙的牙齿,或曰 咬手指的鳄鱼

网友D:
引用 网友D:
随机玩具,首推恐龙的牙齿,或曰 咬手指的鳄鱼

@魍者归来 @yinzengguang

@专搞机械设计 @fiyu1314
@CDKEY* @ahway

大佬们看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随机玩具,首推恐龙的牙齿,或曰 咬手指的鳄鱼

咬人玩具的工作原理详细介绍,好像被我破解了?_哔哩哔哩_bilibili 这玩具是真有点东西的

网友(点评):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mV411y7b7/?spm_id_from=333.337.search-card.all.click&vd_source=c50115ba101f81de84e0008c63d7d1d6

网友D:
@施公子 这么滋润,还有出游假期,佩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魍者归来 @yinzengguang

@专搞机械设计 @fiyu1314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施公子 这么滋润,还有出游假期,佩服啊

太累了,辞职休息去了,不想干了=-=

网友:
小机构大智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太累了,辞职休息去了,不想干了=-=

所以,准备单干了?

网友(点评):
没有,混一段时间放松放松,打算找个休息多点的工作,非标真tm不是人干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所以,准备单干了?

我都修了半个月了,舒服的很,再也没有烦人的客户打电话,傻逼的老板吊毛了

终于是晚上可以睡好觉了,这种人过的日子真的太爽了

过两天再去旅游两圈,哈哈哈

网友:
对,就是这个原理,B站视频上有讲解,非常精妙。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都修了半个月了,舒服的很,再也没有烦人的客户打电话,傻逼的老板吊毛了

终于是晚上可以睡好觉了, ...

这个老板貂毛是做什么产品的?

网友(点评):
电器这些,非标自动化,

网友:
太简单了,你玩过鲨鱼牙齿那个玩具吗?拆开一看就懂了。

网友(2024-10-11):
公众号留言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