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几个普通的时间继电器控制通断的电路图,求助

楼主(2011-10-19):
谁能给个这样的图:用几个普通的时间继电器控制通断的电路图,通断的时间可调。大概半小时通一次 ,10几秒短。

网友:
t1:时间继电器(1~60min) 设定值30 ; t2:时间继电器(1~60S) 设定值10 ;KA普通继电器。t1的一组常开触点串在t2的线圈上,t2的一组常开触点串在KA的线圈上,KA的一组常闭串在t1的线圈上。t1和t2的另一组触点带负载。

网友:
直接买个两组时间调节的继电器,直接设定通断时间,带一个接触器。非常方便的

网友:
楼主的问题条件不全哪!这个回路是启动----停止就结束了吗?还是需要周而复始的循环工作?

网友(2013-05-18):
买个双延时循环时间继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
问题不清楚

网友:
楼主是想用电路控制什么的,比如电机什么的,要实现一个怎么的动作?说清楚点可以画个电路图给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