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攻牙机的操作

楼主(2011-10-19):
1、调节垂直:
a:让气动马达下方的快换接头与工作桌面或工件的平面接触,确定快换接头与工作桌面垂直,(快换接头与工作桌面无间隙),然后再锁紧垂直板或万向头之4只固定螺丝。
b:将空气管接于三联件与马达之间。

2、气动马达操作
a:气动马达压下前端之“扳机”则马达正转;攻丝,同时压下后端之“反转按钮”则气动马达反转;退出。
b:平行臂能很轻易的移动至攻丝位置,不要很用力往下压,让丝锥就像导螺杆似地、无阻力地进出螺孔。

3、空气要求:
a:进气管必须在3/8吋或10mm以上,长度不宜超过10M。
b:设定压力在2-6KG。
c:调整空气三联件之滴油速度为每分钟1至2滴,若滴油太快则马达上端会因排气中含油太多而变得湿润. d:每天检查油杯中的油量、油质和滴油速度。
e:请使用气动工具专用油 (黏度30左右);推荐:缝纫机润滑油,清淡的润滑油。

4、扭力筒夹之扭力调整:
a:通常扭力筒夹的扭力在出厂时即已设定好,但在攻较强韧之材料时或使用一段时间后,必须再调整, 设定扭力。
b:扭力筒夹外壳有2个小孔,允许做半个凹槽之扭力调整,这在调整M3以下的扭力控制非常重要。
c:使用一字起子挑起扣环,用尖嘴钳置入扭力调整环上的2个圆孔内,顺时针转则增加扭力,反时针转则减少扭力。
d:调整好后,将扣环插入筒夹外壳的小孔内,扭力即不再改变了。
e:扭力筒夹是保证高精度之螺纹,故扭力筒夹不能随意乱放、乱丢、乱摔,以免影响攻丝精度。
f:当气动马达不转时,一般情况是气力不够,请检查气压是否调至6-8KG即可。
g
:当气动马达转,而扭力筒夹打滑,有可能是材质太硬或材质粘性高,请把扭力筒夹扭力调大。
h:在攻丝过程中,如有断丝锥的现象,检查是否马达与工件垂直,或扭力筒夹扭力过大,请将扭力筒夹扭力调小。

网友(2011-11-28):
楼主,这玩意大概什么价位啊?、

网友(2012-01-02):
自己做咯2000块
主要的就是个风批

楼主:
嗯,做是可以做的哦。不过这个虽然简单但是精密度还是蛮高的哦,我们的不止这个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