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夹具设计,求助

楼主(2011-10-19):
对象:A板是一块模板,1mm厚;B板是目标板,2mm厚;且A板面积大于B板。
工作流程:A板只有一块,工作时,首先将AB两块板贴在一起,然后将A板与B板孔位对正,给B板刷胶,取下B板。取出另一块B板,重复此过程。
问题:在给A板和B板定位时很困难,既费时又费力。所以想做一个定位的夹具,求各位达人给个好建议,最好能给个草图。谢谢。

网友:
你先上AB的零件图,大家才会建议或上图。

网友:
B板的形状是怎样的,目前是怎么装夹的,要达一个怎样的要求?给的信息越多,大家才好帮你出主意。

网友:
A板上的做成销子可以不,愚见,呵呵

楼主:
如图,B板放在A板的下面,对正孔位,刷漆,取下B板。如此重复。
之前没有夹装工具,每次都是手动定位

楼主:
不能做销子,厚度太薄

网友:
敢问下楼组目前还是个学生吗

网友:
形状怎么样,重合以后的样子,上图最好

楼主:
我不是学生,我是搞电气的,不懂机械设计,公司生产上需要这个,老板让我设计一个
这个东西是回流焊机上用的。A板是回流焊机自带的模板(厚度1mm钢板),B板是我们要加工的PCB板(厚度2mmPCB)。目的就是想让PCB板上的焊盘,准确快速的与模板上的孔对正。

网友:
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