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加工方法在制造中可行不,是否方便?

楼主(2011-10-19):
C:\Users\lenovo\Desktop如题,图中杯体为金属,但黄色区域为后加上塑料,想问的就是,在制造过程中是否麻烦,因有点外行,大侠们,帮帮啊~

楼主:
没法加图,但简单点说,就是一个金属桶,桶壁上挖空,换成塑料,怎么制作的

网友:
没做过,求实践者解答。个人的猜想是用与杯体形状相似的板压住,然后注塑就行了,这个应该可以实现,但是不知道成本是不是符合市场……

网友:
不是太理解,楼主是要把金属换成塑料,还是在金属中加入塑料,还是把金属镶在塑料中

网友:
其实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可以的,和模具精度有关

楼主:
不好意思,没说清,就是把塑料镶嵌到金属中吧。比如,在一金属板中挖个圆洞,用塑料补上,但不要漏水。怎么去实现啊~

楼主:
先谢谢楼上们了~谢谢楼上们了~

网友:
可以做的,就像手机或电脑连接器的制作原理一样,这是一种金属镶件成型~只是不适合大批量生产,自动化程度不高

网友:
看不到图片了,不好说什么。

网友:
这个跟注塑模具有关,姐主营塑料破碎、清洗、造粒,不是很懂咯!当来学习了、、、

网友(2012-11-27):
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