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一次就能做出压死边的冲头怎么做?

楼主(2011-10-19):
看别人做的一个产品,直径10mm的圆,0.15mm厚的材料,可能是某种铜片,边缘已经折出90度约1mm高的壁,压死边约0.5mm ,压一次就行了,哪位知道模具冲头是怎么把折弯和拍扁两个工艺整合起来的?

网友A:
给个压完死边后的示意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个压完死边后的示意图
中间放了一个片片,然后压死边固定。

网友:
这种工艺叫”缩口“可以用旋压合,也可以冲压缩口压合。

给个参考图
用第二种图为基础,结合第一种图的外卷改成往内压。

网友:
强悍,这样也可以的对对对

网友:
太简单了,冲头中间再做个凸的呀

网友:
楼主的压死边就是按4#的第一个图的方式,只是内外压边的方向反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2014-02-28):
引用 楼主:
中间放了一个片片,然后压死边固定。

版主你好,这个件有中孔,普遍做法是旋压。我们刚刚外发过旋压。

网友(点评):
4楼的图片是来自友坛多年前发表的,查其源图来自国外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