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如何做齿轮与齿条仿真运动

楼主(2011-10-19):
请教各位Proe5.0如何做齿轮与齿条仿真运动

网友:
有机构设计啊,里面有伺服电动机,在机构分析

网友:
在机构设计啊.里面有伺服电动机,在机构分析

网友(点评):
yinjian大俠: 能否具體說明一下

网友:
加齿轮约束吧,好像是

网友:
装配图中 先把齿条得定义成 滑动杆(或者圆柱),把齿轮定义成销钉,* r1 z+ H) V9 M6 K4 l
然后在进行齿轮齿条定义,才能运动仿真成功

网友(点评):
謝謝大俠的指點,我弄明白了

网友(2012-08-29):
同求,回去试试

网友:
五楼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