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tercam] 在等高外形中有进退刀吗?

楼主(2011-10-19):
今天加工零件时有好几个零件都因为刀太长而让刀出现了铣伤零件的现象,由于零件的限制没法把刀再装短一些,我用的等高外形加工,虽然在设置中有进退刀,可是在走完最后一层时没有退刀,直接太的刀,所以出现了让刀而切伤了零件,有啥方法能解决此问题吗?谢谢,,,,,,,,,,,,,,,,,

网友:
描述的不够详细   没看明白  是无法让开在抬刀  还是????  实在不行   可以直接将程式改掉  让刀多走一边  到了表面才抬刀  那样就不成在伤了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