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工中进给F能大于转速S吗?

楼主(2011-10-19):
在加工铝件,吃刀量是0.5mm,刀是25R5的圆鼻刀,我给的是F3600S4000,能不能F>S,在那种情况下可以?谢谢,,,,,,,,,,,,,,

网友:
为什么不可以呢,我曾经S=500,F=1000

网友:
能说一下你的刀是几个刃的吗

网友:
哎  一般  底切屑 S25R5 2刃  S>3000  F>5000以上 下刀量0.5   工件薄,且小  。可适当放低  防止振刀!

网友:
一般铣刀走刀都要大于转速!

网友:
请计算线速度和每齿进刀量!

网友:
铝件用这么大得R角刀 没见过

网友:
主要是合适的线速度和每齿进刀量,在你给的信息下,不能乱下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