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铣刀精铣铝件,表面有明显振纹

楼主(2011-10-19):
面铣刀精加工铝件,为什么加工出来表面有明显振纹?一般是什么问题,请问哪位大侠知道。先谢了

网友A:
把产品具体尺寸要求,机床情况说得稍微详细一点,大家才好帮你

网友:
你要同工件尺寸,刀具直径规格,,一般振纹是刀具直径太小强度不够,最好使用的刀具后角要大,,你可以实验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产品具体尺寸要求,机床情况说得稍微详细一点,大家才好帮你

没有具体实例···就是以前见过这问题,想问问一般引起的原因是哪些

网友:
我的雕刻铣也有震纹,同问怎么回事??

网友:
材质越软 面铣刀洗的越粗糙  且不亮   可以开水一起铣效果好点  请问是山特维克刀片吗?

网友:
一般原因有:导杆过细、过长、机床刚性不好、吃刀大、吃刀太小、刀具后角太大、机床导轨间隙大,主轴跳动大、走刀量不合适等

网友:
不好意思是刀杆

网友:
不可避免啊!铣铝件,这个材料台软,加冷却液可能会光滑一些!

网友:
学习一下,       谢谢各位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