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那科车铣复合

楼主(2011-10-20):
   最近接触台湾丽伟 车铣复合车床 ,哪个师傅能否发点资料或指导下!!发那科0I的     2轴 带C轴旋转

网友:
也就是车削中心,用M54  主轴离合器合上,动力换到C轴上,主轴用H进行分度。用完之后,用M55动力返回到主轴。
注意:使用M54之后,必须确认C轴返回参考点,使用M55之前,必须使C轴返回一个参考点。

楼主:
不懂啊!C轴不是主轴吗!怎么设置参考点,能否给个完整程序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