柱塞泵要怎样安装才能保证和电机的同轴度?

楼主(2011-10-20):
柱塞泵要怎样安装才能保证和电机的同轴度?与油箱表面要什么样的支架?希望大家多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
我没有修了那么多的柱塞泵,没见过泵和电机分开固定的,用铸铁倒好,再用车床车一端固定到电机的,一端固定泵的法兰孔,要求同心度多少,两轴用减震效果好的联轴器,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可是这个柱塞泵好重啊!!那样能行吗?

网友(点评):
还有这个同轴度应该保持在多少以内啊

网友A:
用内轴电机就可以保证,泵轴直接插入电机的内轴孔,用螺钉紧固,特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内轴电机就可以保证,泵轴直接插入电机的内轴孔,用螺钉紧固,特方便。

哦!下次用吧!!这次电机都订好了!!

网友B:
你们泵和电机中间没有弹性连轴节么?一般的镗床应该能保证关键尺寸位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泵和电机中间没有弹性连轴节么?一般的镗床应该能保证关键尺寸位置吧

没有弹性联轴节!我想选个联轴器要选什么样的好呢?

网友(点评):
这个需要查表和资料了,我现在不干这行,而且资料更新也很快,所以我暂时帮不了你了呵呵

网友:
弹性连轴器在高转速不好,你带年纪都选好了,选做了就完了,电机头哪里非要有固定法兰盘的,

网友:
你在电机选型的时候就应该问一下的撒,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网友C:
我去照章相片给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去照章相片给你看看

电机和泵之间的同轴度要保持到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和泵之间的同轴度要保持到多少?

同轴度可以跳出来的有联轴器在,不超出联轴器的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去照章相片给你看看

前面用联轴器后面用什么呢?我最主要想知道后面用什么东西支撑着呢?

网友:
电机和泵的接手时一定要有弹性接手的,不可能用骨型齿和其他接手,因为泵需要一个缓冲,否则容易损坏泵和电机,开机震动很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前面用联轴器后面用什么呢?我最主要想知道后面用什么东西支撑着呢?

相片上的黄色的就是电机和泵的链接法兰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相片上的黄色的就是电机和泵的链接法兰盘

我是说除了法兰以外,泵与安装平面有什么连接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说除了法兰以外,泵与安装平面有什么连接呢?

两法兰是同心的,平行面,用螺栓固定

网友D:
没看懂,用钟型罩或者A型支架都可以啊?看你设计空间要求了。同轴度方面,泵与电机同轴度应控制在10丝以内。具体检查:用百分表以电机轴为基准,打安装支架内孔及端面,跳动分别控制在10丝以内。

网友:
电机和泵之间的同轴度不大于φ0.1mm。

网友(点评):
谢谢我查了资料了,是不大于φ0.05。

网友(点评):
要保证同轴度5丝需要工艺、装配严格要求。也就是说,具体实施起来难度较大。

网友:
现在有中直接装在泵上的坐子,和电机不相连的

网友:
你可以去买油泵的地方问下,他们应该有的
把你的油泵流量记好,要匹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内轴电机就可以保证,泵轴直接插入电机的内轴孔,用螺钉紧固,特方便。

孤陋寡闻了 看起来很不错的用法。 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看懂,用钟型罩或者A型支架都可以啊?看你设计空间要求了。同轴度方面,泵与电机同轴度应控制在10丝以内。 ...

A型支架是什么结构 能不能给个示意图 谢谢

网友E:
a型支架就是泵座,以电机为基准到电机轴中心而用钢板制成的上半圆下四方连接90度还有钢板钻四个螺栓孔再在90度角内焊接三角形钢板就成了,上半圆下四方钢板圆中心孔与轴头外径一致火焊切割圆孔粗磨细锉再钻四个螺纹孔与泵法兰螺纹孔一致拧工螺栓就完活喽!不过别忘了泵上过油孔朝上、螺堵朝下就等着与电机对中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a型支架就是泵座,以电机为基准到电机轴中心而用钢板制成的上半圆下四方连接90度还有钢板钻四个螺栓孔再在9 ...

大哥能给做个图吗?谢谢!!

网友E:
你到百度网在图片上就能看着了,这样百度——柱塞泵支座——图片……祝你好运!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到百度网在图片上就能看着了,这样百度——柱塞泵支座——图片……祝你好运!

谢谢!我找一下呵呵!!

网友(2011-12-14):
如果泵与电机之间有弹性联轴器的话,因为联轴器可补偿一些加工与安装误差,对安装要求可能会稍降低些。

网友:
用端盖带有法兰的电机,在电机和轴塞泵之间安装一个吊兰就可以保证。

网友:
一般为0.05mm,做个钟罩,把泵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