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维转化为二维,求助

楼主(2011-10-20):
这个图如果画三视图
以前在学校照样画葫芦感觉CAD不难,现在自己画感觉无从下手.
求帮助画出来,提点要点.学习进步

网友A:
少尺寸吧?最大的那个圆弧多大?

网友B:
这个都画不出来,要打屁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都画不出来,要打屁屁的

粉圈里面怎么画?消隐模式下195尺寸下面的尺寸界线应该是有一半被遮住了看不到,它是怎么显示出来的?

网友:
我先来上图,请大家来挑刺

网友(点评):
用什么软件建的模?

网友:
CAD画三维我很菜的

网友:
CAD画三维我也不太会,怎么画啊

网友:
我还只会PROE画再导成二维的

网友:
不是把 你话什么哦  这个你市那里弄来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少尺寸吧?最大的那个圆弧多大?

是少半径,给出圆弧面衔接的竖直面的交界线高度也行,不过也没有吧......

网友:
弄撒呢,东西都给不全,能干撒

网友:
试了试却是少个条件,自己编了一个画了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少尺寸吧?最大的那个圆弧多大?

三点画圆弧就可以画出最大的那个圆弧

网友(点评):
问题是确定不了那么多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点画圆弧就可以画出最大的那个圆弧

可是你确定不了那么多点啊

网友:
现在都是画出三维模型再导出二维工程图,当然可以有任意角度的视图。

网友: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774121650/QQ/WinTemp/RichOle/@JH__N4R)7M7JJK9Q[]GLO8.jpg
我试着画了个三维的,不错很快就画好了!

网友(2011-12-19):
这个我都忘光了。。。。。。

网友:
是少了个半径啊,有那半径就好画了啊

网友D:
画出立体图,CAD里面有一个 平面摄影 命令,点击此命令。出来一个对话框,然后点击立体图。平面图就可以导出来了。
很简单的。出来的是一个块,要把它炸掉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画出立体图,CAD里面有一个 平面摄影 命令,点击此命令。出来一个对话框,然后点击立体图。平面图就可以导出 ...

这个命令在哪里呀?请赐教

网友:
cad三维画出来了,调整好你想要的角度,用flatshot命令就可以转为二维图形

网友(2012-02-11):
此附件中为“平面摄影功能。英文名为 flatshot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