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修系列之——李代桃僵

楼主(2011-10-20):
一.检修系列之——李代桃僵
看着静静趴在车间场地上的机床,让工人们将机床旁边可能会产生干涉的地方清理了一下,问了一下电源是否正常,回答说是“可以开机了”。
“开机”我一声令下,操作员立马将启动按扭按下,车间响起了电机声,听了下无异常噪声。我再对操作员说了句“动作”,他将此机相关动作按钮一一按下,先夹紧油缸,再前进油缸动作,机构运行开始。“停”,操作员将停止按钮压下,机构便停在了中间位置。我站在机构边上用手顶住了机构,再一使劲,哇,靠,俺就象大力士一样,机构被俺推了向后倒退不少。“OK,关机,知道情况了!”我大声地对厂中的销售服务人员老C说了下。而后让老C打开了油箱上部安装阀类的盖板,让他将并排安装在阀板上的上下二个电磁换向阀检查了一翻,并对调了一下,重新接了一下线。对调好后,我继续站在机构边上,让再次动作,结果再用手去推动机构,这次可就没办法了,不管你使用多大力,机构根本不理我,一动也不动。继续再次做了一下动作,OK,还和上次一样。“基本成功”我高兴地对老C说道。
装好模具,负载试验开始。上好坯料,打开全自动动作按钮, 启动动作。。。全流程结束。负载后质量一切OK
这是一次被销售人员请出去检修的实况。因为我们是做主机的,主机出厂前除了各种精度必需要达到相关标准外,还要经过4个小时的空运行,如果在此时间内出现问题,如误动作,噪声超标,温升超差,油管爆管等乱七八糟的问题,多必须在找到产生原因,解决后继续再试运行4个小时后,只有没有异常才能签字出厂。而这台机在厂中便通过了道道测试出了厂,到了使用单位。调试时出现了空运行一切正常,但就是负载工作时达不到最终质量要求的目标。老C查了几次,更换了调压阀,也带了销售部们的另几个服务人员过来检查了,多没有找到产生此状态的原因。因此销售部们没有办法,只能请到了俺们产品设计部,要求派人去帮分析一下。
俺问了下现场产生啥个情况,老C说,主机进入客户后,开机不管是单动还是联动,多能动作。打开了压力表,压力也在正常工作范围,似乎一切完好。但是就是负载试验达不到工作质量要求。
所以就做了以上滴实验。实验从头开始到判定原因也就几分钟便定了下来。而调正阀再加上重新试验也就用了十多分钟而已。产生的原因是:因为在此液压系统中上下液压电磁换向阀外型多一样,只不过一件是H型中位机能,一件是O型中位机能。它们正常时分别控制三个液压缸。其中H型阀控制二只油缸作同时夹紧动作和放松动作,并在靠油缸的回路上安装有液压锁,夹紧时油缸保压,中位不动作时H机能也作卸荷作用。O型机能的正常控制现在的油缸前进后退。
正常工作时,则首先H型阀动作,并保持电磁铁常得电,这样到夹紧时油缸后部压力由液压锁保压。这样再O型阀动作。这样系统属于工作。
而不知那个环节上出现了错误,将电磁阀的实际型号在上下安装错了,而阀上的标牌却是标正确的。这样就是O型阀控制了二只油缸的夹紧动作,而H型阀是一只油缸前进后退。
当空运行工作时,首先是夹紧动作,虽然说现在前进后退缸实际情况是中位H卸荷位,但因为油路上有一定的背压存在,所以夹紧缸仍然上升到位,虽然有时偶然会感觉到上升速度似乎有一滴滴不均稳。但一般不乍会注意的。当前进油缸动作时,实际上夹紧缸没有达到合适的夹紧力,所以看上去空运行是能满足要求的,但负载时质量就是达不到要求。
-------(电磁阀安装错误)

网友:
谢谢啊 很高兴您的分享

网友:
这是个好贴子呀,顶一下!

网友:
文武双全  不得不顶

文武双全  不得不顶

网友:
这个呢 怎么说   不是你们自己乱动阀厂家的东西, 就是你们买到歪阀了,阀的标牌都能贴错了?!

网友(点评):
元件厂家是定点滴。N多年的机子装配,此种情况也仅此一例,从木碰到过,也只有天知道哪个环节出现混乱了。

网友:
好帖子,又多学习了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

网友(2011-12-22):
电磁阀安装错误,学习了。

网友:
错误这东西,只有想不到,没有犯不到。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A:
牌贴错了,呵呵。楼主的几个帖子不错。我遇见过新进的MOOG伺服阀就是坏的。主要是系统已经运行了很长时间,如果是安装调试,偶的神啊..........

网友:
恩,继续学习,感谢分享!

网友:
关键在于细心,以否定一切的态度去排查

楼主(2013-03-03):
引用 网友A:
牌贴错了,呵呵。楼主的几个帖子不错。我遇见过新进的MOOG伺服阀就是坏的。主要是系统已经运行了很长时间, ...

放大器出现问题到也遇到过几次。主要是板子时间长了,出现了一些电气元件失效。
电气调试人员在现场调试中因为没有经验,根本没有考虑到元件问题,所以乍调多不行。
提醒后,结果查下来,放大板输出明显非线性。更换新板子立即就调试成了。

网友(2013-09-24):
看完楼主发的一系列帖子感触颇深,受教了谢谢楼主!

网友:
长知识,又学到一样

网友:
楼主的修功不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