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零件的全螺纹垂直度如何保证?

楼主(2011-10-20):
如图,外螺纹M150*3的垂直度如何加工?
这是我在别的论坛看到的讨论,因为没看到一个明确可行的答案所以在这里问一下,请高人指点

楼主:
注意是全螺纹哦,如何装卡?做工装的话如何保证A端面和一刀加工?

网友(点评):
如何保证A端面和螺纹一刀加工

网友:
如果是螺纹的话,直接用棒料在车床上加工,当然之前把断面那几个空做好,车削完成后切断就好了,这样的话可能有点点余料浪费的

网友(点评):
切削下来的另外一个面就不好平了。直径150,有那么长的割刀么? 还有,如果那个端面要平头的话,直接夹螺纹平么?

网友:
零件背面车一个凹槽,用三抓反向张紧。
这样的话,另一个面就不平了

网友:
上加工中心加工,一次装卡,可以铣出基准面A,铣出外螺纹M150*3,铣出7个通孔;
这样垂直度都能有保证

网友:
找精密点的车床,搞大长料先把牙车出来,在自己做150长度的切断刀,如果不敢用那场的刀切断,就班倒线切割上面切之一要打表,牙的最高点,就可以控制在0.05MM之内了,再来钻孔

楼主:
貌似只有这个办法了

网友:
其实本工件精度不算多高,也就IT7级,150太大,切刀效率比较低还浪费料,第一:锯床下料;第二:夹外圆平端面,车外圆留余量,第三:调头平端面,车外圆接刀,留余量,第四:用钻磨钻孔(中间孔精度要高,留做工艺孔)第五:平两端面控制总长,第六:倒角;第七:专用工装,精车外圆,倒角,车螺纹(以中间孔和A面为基准),第八:终检入库

网友:
我认为量大还是上工装
量小就加工中心吧

网友:
下料155乘110,卡155外圆 车端面 车螺纹 钻孔;车一150乘3内螺纹工装 装卡已加工螺纹外圆 车另一头 切断。

网友:
个人认为:锯床下料,可以先打所有的孔,双顶中心孔,在其它孔插一棒料别住卡爪(代替鸡心卡),车端面,螺纹,掉头车另一端面。

网友:
锯床下料,夹外圆车外圆平端面留余量,掉头车外圆端面留余量,用钻磨钻孔做工艺孔,上专用工装,精车外圆,车螺纹端面,平行度要求高的话,先在工装上平端面

网友:
这个垂直度要求应该不是很难的。先加工两端面、孔。以端面有孔定位加工螺纹。

网友:
13楼说的方法应该很好了

网友:
5楼得建议不错,就是成本高点。可以考虑

网友:
线切割最后那个面可以,不过速度太慢了6 y( A2 P, ]0 u9 `
10楼得办法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