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安装PRO/E?

楼主(2011-10-20):
  本人想利用业余时间学习一下这个软件,就是不知道怎么安装?坐等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
5.0免安装版,记事本中覆盖所有Mac地址保存,bin中打开OK

网友:
一般都有安装说明的  按着装就是了

网友:
如果是正式版的应该照着安装就好了,破解版各有各的安装方法吧!

网友:
可以下载一个云端软件,然后在云端网站上下pro/e后,就可以使用了。这个是自动解压安装,只需要改一个地址就行了,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