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钢管弯头可不可以直接焊接对焊法兰?请教

楼主(2011-10-20):
液压钢管弯头可不可以直接焊接对焊法兰?如下图,这样焊接对管路有没有影响

网友:
影响是一定会有的,因为属于压力传输了

网友:
没什么问题,只是别传输大压力的流体!!!!

网友A:
没有影响,但需要注意法兰螺栓的安装空间

网友:
套个环再焊接,即焊缝在环的两头

网友:
可以直接焊接,但对焊工技能有一定要求,得控制好熔沟深度

网友:
我就这样在泵的吸油口用过,没什么问题。4#说的好,就是要考虑好法兰螺钉的安装空间问题。

楼主:
螺栓的安装空间肯定是要考虑了,不然就没法安装了,对于弯头焊接直钢管与焊接对焊法兰性能应该是一样的啦

楼主:
此处弯头直接焊接法兰比焊接一段短管再焊法兰要好吧

网友:
我们经常这样做到目前是没出现过什么问题,不过要注意螺栓的安装位置。还有就是不锈钢的材质问题,我们碰到过因为材质不一样而出现漏油

网友:
如果不可以的话就不会有这种弯头了。

网友(2012-05-27):
我们经常这样做到目前是没出现过什么问题,不过要注意螺栓的安装位置。

网友:
简单问题想复杂了吧

网友:
这算是阀的管式连接吧。

网友:
支持你加分

创维电视官网blog.sina.com.cn/chuangweids

网友:
完全可以焊接

网友:
按照规范是不行的,但是实际使用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可以焊接 焊后去应力

网友:
注意螺栓的安装位置,我们正常加个100mm短接,

网友:
实践出真理,既然有人用过,那就可以焊接了

网友:
没问题的,注意安装孔。

网友(2014-06-29):
这种做法还是蛮多的啊  我们这边基本都是这样子啊
买成品的焊接弯头 加上法兰

网友:
具体看压力,苏强哥见过焊的

网友:
可以的,注意螺钉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影响,但需要注意法兰螺栓的安装空间

赞成

网友:
没问题,采用氩弧焊打底,保证焊透。

网友:
普通來說 灣管可以用訂製的 給他長度角度 管外內徑 像類似這樣的東西 我們公司反而是焊出口那個法蘭

网友:
没问题,我们这就有这样焊的

网友(2014-09-30):
只要有一个焊接水平高一点的人就可以了,没问题的

网友:
最好别这样做,压力管路会产生应力集中。

网友:
我所在的公司是做钢管总成及软管总成产品的,常遇到这种情况。尤其是在液压系统中的吸回油管路中这种焊接结构较常见。考虑尺寸合适及安装螺栓时不与弯头干涉即可。

网友:
可以 我们公司试过

网友(2015-05-05):
没有影响

网友:
吸油管和回油管的时候经常用,压力管用的时候要注意壁厚,高压时可考虑高压焊接弯头。

网友(2015-06-09):
很正常的焊接

网友:
考虑工作压力应该就没问题!

网友(2015-08-22):
可以直接焊接

网友:
需要注意两点:不论是碳钢还是不锈钢材质,都需要焊透,因为要承压;还有就是提前测量出连接螺栓的长度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