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心钢球是如何加工出来的,请教

楼主(2011-10-20):
空心钢球是如何加工出来的?

网友A:
先加工两半,再焊接。

网友B:
这个真不明白,不是焊接的,有直接铸造出来的,不知道空心怎么弄的,期望高手解答。

楼主:
铸造的空心钢球是如何做的啊

网友:
真空工艺??我只能这样考虑了

网友B:
这个问题要请998老师来解答一下疑惑!

网友:
看钢球有多大了,如果是那种比较巨大的,是先焊接成多边形,然后从内部释压,上学的时候学校广场上放的一个装饰的钢球就是学校其他系的老师这么弄出来的,听说后来产业化了,专门生产大型的球形容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要请998老师来解答一下疑惑!

哈哈,一起呼唤998大侠。

不知有没有人切开看过里面的内腔是不是光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加工两半,再焊接。

哈哈                   正解……

网友:
铸造后 再车、磨  夹紧是问题

网友:
不知道是如何做的。。。。。。。。。。。。。。。。
期待解决。。。。。。。。

网友C:
先粗加工两半外球。留工艺台。再加工两半内球。焊接。加工外球。两曲面顶车

网友:
板材冲压  板---拉伸半球-------几次缩口成球-----顶部焊接

网友:
也想知道耶!

网友:
你没有问清楚啊 是里外都很光亮的 钢球吗 而且厚度一样 就和篮球一样的  还是很粗糙的啊 还是中间有个孔的 光亮的 或者粗糙呢 这个很多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真不明白,不是焊接的,有直接铸造出来的,不知道空心怎么弄的,期望高手解答。

回转类的空心结构听说过用离心铸造的,但是没有亲见。

网友:
楼主说是铸造的,应该是离心铸造的。铸造的管道、铜合金套类经常见。塑料件滚塑球见过。铸造钢球和这类似。钢水凝固时,模具至少要做两个方向的转动,让流动的铁水接触所有的模具表面。

网友(2011-12-18):
买一个 切开看看~~买一个 切开看看~~

网友:
以前听说过有用气泡形成原理的,具体情况不太了解

网友:
吹个铁泡泡?!怎么能吹得够圆壁厚够均匀是个难题

网友:
用金属粉激光3D打印可以吗?

网友:
期待高手 释 解一下 期待

网友:
有一种叫快速成型的工艺,可以做任何形状
原理就像微积分一样,把工件按形状横向切片,然后一层一层向上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粗加工两半外球。留工艺台。再加工两半内球。焊接。加工外球。两曲面顶车

你回答很对,  我们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
能直接铸造呀   长见识了

网友(2012-08-31):
998快来啊

网友:
离心铸造!大哥,离心力知道吗?离心铸造!

网友:
专用机械加工出来的

网友(2012-11-09):
中间空心用泡沫或石蜡做模心,直接浇铸成型!

网友(2017-05-19):
这个使用圆板拉伸出来然后收口的,这个技术是澳洲传过来的!其中有一定的技术含量!现在面前市场上做这种球的厂家不是很多,泰州好像有一家叫银星的 ,您可以去网上收收看!

网友:
钢球是用圆板直接拉伸而成,最后收口!这个是澳洲传过来的工艺;目前全国做的没有几家,这个可能跟每年的需求量不大有关系!我知道泰州有一家叫银星的在做工艺应该是比较好的,你有什么需求可以在网上收一收,电话问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