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槽的画法,请教

楼主(2011-10-20):
请问如何在圆柱面上做两端带半圆的螺旋槽啊,如上图所示,在螺旋线槽的两端加个半圆就好,
应该如何画呢,像螺旋线起点和终点有角度要求的应该怎么计算啊?
谢谢!

网友: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软件,直接用倒角工具不行么?

网友:
用螺旋扫描

网友:
我也是新手,不知道包覆可以么?

楼主:
哪位大侠指点下啊!谢谢了!

网友:
是用的proe吗?

网友:
好东西,正好用上。谢谢楼主!

网友:
新手,学习中,但是学的很慢,各位有没有什么好的意见

网友:
就是用螺旋扫描就可以了撒!

网友:
用旋转去除材料就可以吧

网友:
支持3楼说的,很简单的

网友:
建好基准、扫描高度和螺距等等,用螺旋扫描---切口就可又了!至于角度,要看你的尺寸了

网友(2012-03-16):
螺旋扫描完全可以做嘛

网友:
螺旋扫描切剪画不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