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Cr冷拉钢管加工内孔!

楼主(2011-10-20):
加工40cr内孔,孔余量不大。单边只有50丝的余量。用什么工艺最好,公差5丝。工件长度65-75!

楼主:
补充一下内孔31-45mm

网友A:
75度刀,正5度刃倾角,小圆弧槽 槽深前后一致,前排销 一刀成

网友B:
补充一下用45°刀的话,端面倒角一把刀搞定

网友C:
你可以直接做精拉管呀,5丝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直接做精拉管呀,5丝没问题的

我们四川这边就那一家在做,他做不了那么精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75度刀,正5度刃倾角,小圆弧槽 槽深前后一致,前排销 一刀成

谢谢唐老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补充一下用45°刀的话,端面倒角一把刀搞定

一定要用车吗?可不可以换种工艺?

网友:
批量大的话可以用拉床

网友:
量大的话从外地买也合算的

网友:
大哥这样的管子你检测了没有啊, 我怕哦,能在10丝内是可能可以满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