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吨卷扬机提升速度为1m/s配多大液压泵,马达?

楼主(2011-10-20):
十吨卷扬机提升速度为1m/s配多大液压泵,马达‘’‘’‘’‘’急谢谢

网友:
老兄啊,你的参数是否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提升重物为10吨?
如果是那么功率为F*V/效率=100000*9.8/效率*1m/s
液压功率Q*P/600
其它自己决定了。

网友:
赞同楼上的计算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