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式起重机走偏,请教

楼主(2011-10-20):
桥式起重机走偏问题(行走过程中滑触线会挤掉、或卡死不动);能处理的价格面议。

网友:
把你情况说全了,问题不复杂,跑偏是简单问题,看懂了,处理起来非常简单,也说不上还要银子,

你的跨度,轨号,钢轨平行情况,钢轨水平情况,厂房沉降,

传动形式,联轴器是否松动,车轮组的磨损情况,锥度,

偏行的行为模式,是一边偏,还是两边随机偏,或者是对厂房某一区域有偏向,而其它位置正常,

把这些问题说全了,阿拉告诉你怎么处理,假如你银子多,问问哪个哥们儿现在生活困难? 给那个家伙,哈

楼主:
能加我QQ吗:312108729

网友:
抱歉,没有qq,

网友(2012-02-15):
这要查看下问题,找到问题就好解决了,只有这样说好难判断啊

网友:
2楼的兄弟挺仗义,问题归纳的也挺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