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继电器做极限开关用可以吗?

楼主(2011-10-20):
压力继电器做极限开关用可以吗?我们公司的一个升降小车无法加极限开关,我们就用压力继电器信号做极限开关,请各位电气的朋友谈论一下!!!

网友:
成永 网友好!
.
上、下终点处的极限开关,是所有升降类小车及吊钩的“重要保护开关”,属于常规(常识)电路中的必备开关!
在这一点上最好不要创新。
.
一般来讲,不应该有“无法加极限开关”之说,不妨将现场图象传上来,让大家帮你找到解决的办法。
.
syw  11-10-20   23:41

楼主:
升降的液压缸和壳体之间做的不好!下降极限是很好装的,上升极限装的话要在壳体上开洞,而且还要做拉杆,不是很美观!
用压力继电器是我的突发奇想。假如以压力值作为上升的极限,达到值以后压力继电器会给出一个信号,取这个信号做极限不可以嘛?
我们目前已经做了,现在在调试,这是一种思路,我希望大家讨论一下这样做的各方面问题。一个新的思路而已!!!

网友(2011-12-22):
  只要压力调整适当,在液压设备上经常有这种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