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看这个图形怎么画?

楼主(2011-10-20):
最好有分步操作

网友:
画五个相等的圆相切,简单吧,然后画出外框肯定是长方形,没问题吧,然后缩放到长度90,好了!

网友(点评):
对,这样最方便

网友:
下面是具体步骤:请看

网友:
感觉还是缩放来的直接些。

网友:
对不起,多发了一张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感谢你,我有点没看懂,因事先只知道外切矩形的长,你第一个图形中的高度怎么算的?

网友:
是啊一楼说的很对啊

网友A:
没注意到底边,现在的画法,底边为90

网友:
10楼的画法不错,简单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注意到底边,现在的画法,底边为90

有点不懂 请问一下 顶上的两个圆的圆心怎么确定

网友:
果然是人多力量大    办法好多呀

网友:
先画再缩放真是一个不错的思路,佩服了,学习下。顺便插一句,这五个圆的半径应该是相同的,中间的圆应该用到了相切、相切、半径的方式画出来的

网友:
首先随意一半径画圆相切,然后加上正方形,最后缩放。

画好上下两个后,再用TTR(R是已知的),然后镜像另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