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床转速需要多少转

楼主(2011-10-20):
大家好,有个问题需要向大家请教一下:
假如钻一个直径为4mm的孔需要转速为400转,那么钻8mm的孔需要多少转啊?
这是一个面试题,请大家指教。
多谢。

网友:
切削速度要按孔的周长比例来换算

网友:
400转钻4毫米的孔低咯容易断

网友:
我司的钻头是世界顶尖级别的钻头,有世界上最先进的钨钢内冷钻头,最小的内冷钻头刃径可以加工到直径0.5mm,其余不带内冷最小能做到直径0.03大,最小精度达到0.002mm,可以根据不同材料的硬度配置不同系列的钻头,还有一系列专门为加工不锈钢设计的钻头,加工效率非常之快,但是我的钻头有个要求就是你所用的机床最好7000转数以上使用效率高,能达到一万多乃至更高的转数最好,加工速度你的想不到(德国品牌)。还有国外刀柄 夹头 拉丁(国产)等数控加工中心刀具,各位网友你们要是遇到直径小 深 材料硬 精度要求高的精密微孔我可以帮你们解决,厂家定制金刚石刀具,QQ2276625805联系方式13510812112

网友:
钳工技能手册上有计算公式,好久没动手了,都给忘了。
如果是我实际操作的话,我会拨到台钻第二档,转速大概800转/分

网友:
有时很简单的问题要是较起针了还真是不好回答。我也不记得了,等待结果了。我关注

网友:
假如对方是考你线速度计算,那公式是v=πdn。

网友:
看清楚问题哦,我觉得考的不是什么计算,更不是什么公式,如果要考计算或者公式什么的完全可以直接让你计算8毫米的钻头需要多少转速!我个人觉得应该是问假如4毫米的钻头转速需要400转,那么8毫米的钻头应该转速高还是转速低呢?只要你的回答比400转低就OK了。因为钻头直径越大转速就越低。

网友(2012-01-17):
我不明白你是应聘设计还是操作工
操作工的话直径4个个转速大约600转  400转不幸
设计的话 ,看下手册计算

网友:
只是考一下基本公式,看看是不是入门。7楼正解v=πdn,n=(4*400)/8,刀具材料切削速度限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