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气缸选型问题

楼主(2011-10-20):
我想用一个气缸来举升一个50kg左右的重物,行程约80cm,请教大家用哪种型号的能达到要求,还需要什么配套的设备,另外还想问下气缸能否实现每上升一两毫米停顿5S,还有气缸从最大行程收回最快需要多长时间,问题有点多,谢谢大家!

网友A:
行程好大啊。不过好像能找到,快慢与压强和阀口大小有关,要看清况而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行程好大啊。不过好像能找到,快慢与压强和阀口大小有关,要看清况而定了

恩 谢谢指点 我再找找资料

网友B:
亚德客有这个型号的,不过行程一段停几秒需要手动控制。

网友C:
为什么不考虑液压的呢,成本高吧,还可以用链轮链条传动或通过变频来控制运动的速度及位移,单独靠气缸的话除了调速阀,好像没有其他的方法了,采用气缸结构,时间和位移都难得到保证。

网友D:
这种气缸很多的,嘿嘿我刚去车间装气缸回来。你说的停几秒再运动是要靠外部控制,控制进气源或者出气源,至于你说的快速缩回,这个跟你的进气流量和出气流量有关系。

网友:
按你的要求还是用机械的好控制..........

网友(点评):
恩,机械的好控制一些,但是结构上比较繁琐,所以想改用气缸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亚德客有这个型号的,不过行程一段停几秒需要手动控制。

应该有这种电控的阀门吧 我想用电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考虑液压的呢,成本高吧,还可以用链轮链条传动或通过变频来控制运动的速度及位移,单独靠气缸的话 ...

我原来打算用机械结构的,但是结构上实现不如气缸或者液压来的简单,液压成本偏高,而且一般工厂里气源还是比较好找的,所以想用气缸

网友(点评):
但你要清楚你自己想要的结果,有时候简单的东西是不好做的,等待高手来解答吧

网友B:
你说是电磁阀呀,你要自动的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气缸很多的,嘿嘿我刚去车间装气缸回来。你说的停几秒再运动是要靠外部控制,控制进气源或者出气源,至 ...

你好,能否留下个联系方式我想详细的和你交流下,我是第一次接触气缸这个东西,一点都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是电磁阀呀,你要自动的是吧。

对的,用传感器实现自动

网友B:
不过不可以在任意位置停的,那是要设置好的位置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过不可以在任意位置停的,那是要设置好的位置停。

不能通过控制它的进气来让它走和停吗?

网友(点评):
可以,但那要伺服阀,也很贵的。 如果通过通断时间控制的话,精度上来说没有油缸稳定。 气体是被压缩的,所以体积比较难控制。液压油的话就相对好的多

网友:
可以呀那还是要手动控制的呀。

网友:
不好控制。。。。。。。。。。。。。。。。。

网友(点评):
看来气缸是达不到要求了。。。

网友E:
50mm气缸可产生98公斤推力,应该够用;每走2-5mm停顿可以通过电磁阀控制,选用中间保压型电磁阀。

网友:
“气缸能否实现每上升一两毫米停顿5S”
这个不好实现!其它,好说!

网友(点评):
确实如此,楼主应该知道气体是容易压缩的,如果缸径小,用液压都比较难。

网友F:
“每上升一两毫米停顿5S”,这个要求用气缸不可能做到。
气动基本常识,请楼主明瞭。

网友(点评):
同意老师傅的观点,气缸是无法实现这个要求的,步进电机可以,...更不用说通过控制它的进气来控制启停了,就没这一说.通过调节阀控制气量来粗略的控制速度还差不多

网友(点评):
我也觉得气缸满足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50mm气缸可产生98公斤推力,应该够用;每走2-5mm停顿可以通过电磁阀控制,选用中间保压型电磁阀。

恩 谢谢你的建议,我准备去试验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每上升一两毫米停顿5S”,这个要求用气缸不可能做到。
气动基本常识,请楼主明瞭。

恩 谢谢前辈的指点,我在考虑其他替换办法

网友E:
我过来补充一下。用两根气缸,一个负责上升下降,用50气缸,一个用来解除自锁,类似棘轮装置,50气缸可以通过内部加垫圈使行程在1-2毫米固定下来每推出一次上升1-2毫米,直到到达顶端,解除棘轮自然下落,当然也可以用气缸加中间排气型电磁阀,在最后令平台下降,而不是自然下落。

网友:
怎么选气缸,看SMC手册,里面的东西很全,各种各样的气缸都样,还介绍了怎么使用,选择等。。。。。。。。。。。。。。。。。。。。。。。。。。。。

网友(点评):
好的,我要多学习下关于气缸的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过来补充一下。用两根气缸,一个负责上升下降,用50气缸,一个用来解除自锁,类似棘轮装置,50气缸可以通 ...

恩 谢谢这么详细的建议,我回头试验下试试

网友:
可以考虑分割器的原理,用不完全齿轮+调速电机控制+减速机实现停,进的控制,气缸控制中间位置不科学

网友:
“每上升一两毫米停顿5S”

SMC的电缸可以达到,不过成本比较高。还不如用其它方法!

网友:
这样悬停的好像不是很稳定,推荐螺杆加步进电机!

网友:
估计精度达不到...............

网友:
SMC、CKD都有这种气缸不过你要求的停留5S这就难整了,气缸的直径和气压有关系

网友(2014-02-14):
气缸不能实现移小步,你可以用伺服电服加丝杆滑块,用PLC控制,想移多少,停多久都行.

网友:
上升12毫米就停顿一下,感觉靠气缸来实现没那么就精确,可以考虑丝杆传动

网友:
你说的情况可能需要电缸来实现。

网友:
气缸很难实现你要停顿的要求

网友:
您好  请问一下这个是什么机械   。您指点一下可以吗 /

网友(2014-12-01):
看了这么多回复   还真不确定  到底能不能用气缸实现

网友:
气缸要达到中间位置停止要外部控制,即使可控制也难以达到1-2mm停止一次,精度很难保证,气缸运动速度可查看SMC手册,大概200-500mm/S,一般用马达加丝杆结构,控制会容易些。

网友:
你停顿的太多了,要求有点高,气缸控制停顿准确性也不是很好,建议用伺服马达吧

网友:
上升2mm停顿2S,气缸是实现不了的 气体压缩时的波动很大 即便你检测到了2mm,气缸也停不准的

网友(2018-04-16):
三位中封式就能实现2mm停止

网友:
用气缸加钩和销应该没问题,不过貌似非常复杂,还是电机简单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