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的热能转换,请教

楼主(2011-10-20):
热电偶的热能转换是有两点完成的,两点分为工作端(热端)自由端(冷端),温度差转换为电动势,想问的是:怎么转换的?热端和冷端是同时与热体接触的,怎么能分的那么清楚?

网友:
热端和冷端是不会同时与热体接触的,不然怎么叫热端与冷端呢

楼主:
恩,明白了,那它的信号传递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点评):
差不多相当于一个铜片和一个锌片插到番茄里,然后铜片和锌片的另一端连接电流计,构成回路,产生电流

楼主:
引用 楼主:
恩,明白了,那它的信号传递是怎么回事啊?

恩    谢谢    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