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井故障

楼主(2011-10-20):
求助
并网运行中的2太柴油机,一台出现逆功现象。造成全部停机,期间负荷不大,就开了台个泥浆泵(直流的800kw)在以十几冲得在运转。谁碰到过 ,请告知一下   谢谢

网友:
天书!哈哈,看明白不容易,

并网机,先检查各自的调速器,有一台的调速器有故障,假如不能分辩,先切了,单查,看哪台的功率曲线不对了?

简单毛病,不复杂,

楼主:
我没示波器   我用的是3200伍德沃德的显示屏  调速调压的是2301D的板子  前面检查了没问题   现在在用     就是想知道什么原因会造成这样的事故。

网友:
并网机,是相当于并到一条母线上,要有一个相同电压,而并机的控制器是针对这个电压的,

当一台系统故障的时候,其速度控制器无法发挥作用,其电压无法并入系统,可能造成反冲击,即反拖动,

必须检查到底哪里出问题了,现在只是猜测,你既然在现场,应该知道哪里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