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滑枕导轨

楼主(2011-10-20):
请介绍下什么是方滑枕导轨,头次听说这个,请大侠指教下。谢谢。

网友:
镗床的,找本镗床书读一下,上面有图,很容易懂,

网友:
一般是球铁淬火的。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这种。

网友A:
方滑枕是大型龙门加工中心和大型落地镗床安装主轴的那个运动轴,球墨铸铁铸造,横截面一般是方形的,顾名思义。方滑枕导轨面一般有八个,在四个面上每个面有两条导轨面,有平轨和线轨,或者镶钢导轨等。

网友(点评):
说的没错

网友:
论坛里有个方滑枕的装配图  你找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滑枕是大型龙门加工中心和大型落地镗床安装主轴的那个运动轴,球墨铸铁铸造,横截面一般是方形的,顾名思 ...

谢谢指教,这样的导轨是靠刮研还是机器来保证精度的 呢?

网友A:
没见过铲刮的,一般都是铲刮与方滑枕结合的那个贴塑面,方滑枕本身一般都是导轨磨加工出来的不会铲刮,目前我们公司还没开始做方滑枕的机床,对这个我也不是太了解,以后会做

网友(2011-12-05):
方轨?是不是直线导轨啊?工字的导轨是不是啊?没听说过方轨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方滑枕是大型龙门加工中心和大型落地镗床安装主轴的那个运动轴,球墨铸铁铸造,横截面一般是方形的,顾名思 ...

正解!
龙门的主轴在方滑枕里面,方滑枕有在滑座呢,滑座在横梁上,横梁在立柱上,立柱在床身上,床身在地坑呢.........就是这么回事!

网友:
我们公司的龙门机床上用了两种结构,一种是线轨的,另一种是球铁淬火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这样的导轨是靠刮研还是机器来保证精度的 呢?

你说的方滑枕导轨其实就是镗床的那种方导轨,中心包的部分是运动部分(其实它是导轨),包导轨的一圈4个面是滑座,昆机的同行应该擅长做这个,但精度更高的方滑枕导轨是中心包导轨和一圈4各面中的两个垂直面先磨后配刮出来的(至少有一个是铸铁的),其中另外两个面是分体的,配好间隙后,通过螺钉把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方滑枕导轨其实就是镗床的那种方导轨,中心包的部分是运动部分(其实它是导轨),包导轨的一圈4个面 ...

谢谢指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方滑枕导轨其实就是镗床的那种方导轨,中心包的部分是运动部分(其实它是导轨),包导轨的一圈4个面 ...

昆机很少做方滑枕的。他们的是L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昆机很少做方滑枕的。他们的是L型。

哦。那谁比较擅长这种呢?反正国外的床子很常见这种结构,森精机甚至搞了个八个面的滑枕结构。

网友:
可以查询一下机械设计大典呀,。

网友:
多棱和海天喜欢搞方滑枕

网友:
我们给做镗床的做过,比较难做,几面都要加工。

网友D:
方滑枕的进给是靠什么来完成的,最好附个装配图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方滑枕的进给是靠什么来完成的,最好附个装配图哈。

论坛里有个方滑枕装配图,找找看。它的进给是电机带动丝杆完成的。

网友:
是这个吗?似乎未见到方滑枕进给运动丝杆及螺母的装配位置啊,可能在主轴箱装配图当中的吧!

游客

网友(2012-04-11):
可否给个链接?

网友(2012-08-28):
最近在看方滑枕,有相关的资料吗

网友(2013-01-26):
方滑枕都不晓得,不知道楼主见过哪样的

网友:
方滑枕是不是就是矩形导轨,大型龙门加工中心和大型落地镗床安装较多,横截面一般是方形的,方滑枕导轨可能采作镶钢导轨等。

网友(2013-03-15):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铲刮的,一般都是铲刮与方滑枕结合的那个贴塑面,方滑枕本身一般都是导轨磨加工出来的不会铲刮,目前 ...

大卫 东芝 三菱 都是刮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