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规格3/8-24G UNF中的G是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11-10-20):
请问个位大侠螺纹规格3/8-24G UNF中的G是代表什么意思呢?

3/8-24 UNF的意思我非常明白,但3/8-24G UNF中间多了个G是什么意思呢我就搞不懂了,是螺纹等级?好似美制螺纹是用1A、2A、3A表示精度等级的啊!

百度了半天还是没查明白,请求知道的人指教下,先行谢过了!

网友:
如果标准里面没有相关规定的话,可能是多打了一个G

网友:
同意二楼的说法,要相信自己的判断

网友:
不知道这是什么,但同意二楼说法

楼主:
我自己猜想也应该是3/8-24 UNF的

网友: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I4ODM5fDRkZjUzNTQyNWUwY2VjZDNjMTM5NWI0OWJlNjFiMzE0fDE3MzI5MjQxODA%3D&request=yes&_f=.pdf

网友:
坐等答案!!谢谢 指教

网友:
看看,有什么说道。

网友:
一英寸24牙吧,外径3/8

网友(2012-03-12):
应该是指管螺纹。。。。

网友:
G是管螺纹 的意思,但是这样标注的话应该是不对的

网友(2012-10-23):
G是管螺纹 的意思
其实这个G可有可无

网友:
笔误而已,没有这么标注美制螺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