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溢流阀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1-10-20):
(图片)

网友:
限 定 液 压 缸 有 杆 腔 的  压 力

网友:
如果没有这个溢流阀,系统加压10MPa,活塞杆伸出,此时回流管路内压力为正常大气压,活塞杆运动速度高,增加8MPa溢流阀后,回流管路压力恒定,左右压差减小,活塞杆运动速度降低,可通过调节溢流阀,控制活塞杆运动速度。另外从系统图上看,该液压缸可能为差动式液压缸。

网友:
好像就是背压用的,是不是你的油缸垂直安装的?防止活塞杆伸出的时候有加速度。

网友(2011-11-24):
安全阀的作用。。。。。。

网友:
维持背压用的,保持活塞杆运动速度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