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台花生去红衣机器、请帮我分析一下内部结构和工作原理

楼主(2011-10-20):
这台机器左下角的出口、是花生米出口、右上角的出口是脱下的红衣出口、红衣是被吹出来的、我想在就是想知道它的工作原理、它是怎么将花生米和红衣分离的??、

网友:
我猜可能跟脱谷机有点类似,就是两张筛网相互运动外加震动...

网友:
转贴---
花生脱红衣机的基本结构、工作原理和特点

     花生脱红衣机的基本结构有机架、脱皮室、喂料斗、电磁振荡器、 电动机、混合出料斗、红衣碎末料斗、辊子等部件构成,
烘干过的花生米首先送到该机上方的振动布料装置,通过该装置的 拟动作用物料均匀地进入喂料斗,同时均匀地进入两个脱皮工作室,每个工作室中有一对辊子,由于辊子的旋转作用,物料产生翻腾作用,花 生红衣在撞击、挤压以及摩擦、搓揉作用下破裂,然后
通过料斗,进入 振动筛进行清选分离。需要说明的是,已经破碎的花生米红衣混合物是 经过工作室辊子的上方进入出料斗,而不是在辊子之间下落到辊子下方的料斗,料斗是接收红衣粉末用的。 花生脱红衣机的特点如下:

机架上方设置了一个振动布料装置,它的作用是输送带送来 的花生米进入振动装置料斗,物料经过振动能均匀地进入喂料斗,由于 喂料斗并不存放物料,所以物料均匀地进入脱皮室。

传动皮带采用双面V形三角带,这种三角带的使用减少了皮带 轮的数量,设备结构简化了。工作辊子的设计选用钢管和树脂材料,树脂表面粘有石英砂。
每一对辊子的旋转方向,非常有利于红衣脱皮。

网站:http://www.alpharfid.net/

网友:
原来是这样,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