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推荐一款机械设计好用的计算器

楼主(2011-10-20):
如题。
现在还在用读书时买的20多块的计算器,用是可以用,但是碰到加减乘除三角函数平方开方一类的复合运算就力不从心了。
想买一款适合机械设计用的计算器,具体来说就是一个算式写进去,确认后就可以出结果的那种了。
在网上看了下,是很多,价格也相差很大,不知选哪款好,特来求助。

网友:
科学计算器都可以吧?加减乘除函数都可以的。

网友:
希望是设计一款可以自己设定公式的计算器,多好。。

楼主:
大家都不用计算器了吗?
都用什么型号的啊?

网友:
卡西欧的科学计算器,全功能型的,210块一个

网友(点评):
什么型号啊?

网友(点评):
FX-3650P也行,还没发现有比这两款更好用的。后面带个保护盖,我一直用这样的

网友(点评):
卡西欧应该是计算器里做得最好的了

网友:
用excl表自己做公式计算就不错啦。还想什么呀。

网友:
使用mathcad,积分、求导、高次曲线都不在话下,保证你满意

网友A:
夏普EL-w535  手写体工程计算器,用了很久了,各种大式子 全部输入一次就可以算出结果,不过不支持 微积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夏普EL-w535  手写体工程计算器,用了很久了,各种大式子 全部输入一次就可以算出结果,不过不支持 微积分

按红色的change建可以显示 分数,假分数,小数,还可以根据你的设置显示科学计数法和有效数字位数

楼主:
403084646 ,太好了,去看看。

网友(2013-09-06):
那个计算器真牛逼,第一次听说!

网友(2014-05-16):
用excl表自己做公式计算就不错啦。还想什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