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设置工程图尺寸标注字体大小

楼主(2011-10-20):
三维图做完后出工程图纸时怎么设置文字大小。

网友A:
需要修改你的工程图模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修改你的工程图模板!

能说具体点吗?怎么修改。

网友B:
在选项里面有,自己找一下吧,可设置字体格式,箭头格式……
如果你真用SW来出工程图,这些是最基本的东西,应该自己掌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选项里面有,自己找一下吧,可设置字体格式,箭头格式……
如果你真用SW来出工程图,这些是最基本的东西 ...

哪个选项呀?怎么操作说详细点好吗?谢谢。

网友B:
工具-选项-文档属性  里面有各种属性设定。设定好后保存成模板,以后不用再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具-选项-文档属性  里面有各种属性设定。设定好后保存成模板,以后不用再设定。

谢谢。另外我问一下工程图修改的话是不是三维图也能自动修改。

网友(点评):
修改是指什么修改??

网友(点评):
建议楼主看看书啊!网上下载个看看啊!很多的啊!可以设置一个你习惯的模板供长期使用啊!

网友(点评):
三维图的标准大小改来何用?那个是用来驱动的尺寸

网友:
工程图不能修改,要改的话需在三维图里修改

网友C:
是要修改三维标注的尺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要修改三维标注的尺寸吗?

要改工程图纸的尺寸。

网友:
在模板里对字体和大小,尺寸箭头等进行设置,设置完后另存为模板就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要改工程图纸的尺寸。

工具-选项-文件属性-注解字体-尺寸

楼主:
明白了,还有就是画三维图的时候有时候修改的话总是提醒有错误。关闭再打开文件就提醒:自从最后一个特征改变或一个外部所用作参考的模型
改变之后,此模型尚未成功地重建。

是否重建模型?  这是怎么回事,该怎么操作。

网友(2012-05-30):
工程图应该可以修改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选项里面有,自己找一下吧,可设置字体格式,箭头格式……
如果你真用SW来出工程图,这些是最基本的东西 ...

就是要学才问你,尽说废话,

网友:
工程图里的尺寸要是自动标注的,那么在工程图里对尺寸进行修改的话三维实体也会相应的更改。

网友(2013-06-10):
多玩记下,什么工具啊,自定义啊,选项啊,你多点记下,什么都打开看看,玩多你就懂了

网友(2014-08-27):
工程图中的尺寸如果是自动标注的,那么这些尺寸和三维模型是双向驱动的。如果是用智能尺寸标注的,那么就是单向驱动的,修改三维尺寸时,图纸尺寸会相应改变,但修改图纸尺寸时,三维模型尺寸不会作相应地改变。

网友(2015-04-25):
引用 网友C:
工具-选项-文件属性-注解字体-尺寸

怎样改变尺寸标注、中心线的颜色呢

网友:
学习了,我也要更改设置

网友(2016-06-27):
你的模版有这些的

网友:
做工程图模板的时候在选项那里有的改

网友:
2楼正解,不改模版下次还会变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