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知道冷光片的生产工艺?

楼主(2011-10-20):
就是发光T恤的生产工艺,知道的帮忙顶贴说下,谢谢

网友:
等待高手

网友A:
光粉,有冷光源粉和蓄光源粉,你玩哪个?

服装,一般用蓄光源粉,外加微玻璃珠,树脂调和,热压固化,我玩过光源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粉,有冷光源粉和蓄光源粉,你玩哪个?

服装,一般用蓄光源粉,外加微玻璃珠,树脂调和,热压固化,我 ...

印刷基材是什么?导电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