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看看我写的宏,错在哪里,,

楼主(2011-10-20):
N010T0101M8
G97S1200M3
G0X100.Z2.
#100=100
#101=26
N20G1X#100F0.1
Z-48
G0U2.Z2.
#100=#100-3
IF[#100LE#101]GOTO30
IF[#100GE#101]GOTO20(最后一段本应该是执行到X26。的,但为什么程式怎么执行至X25。呢

N30G1X#100F0.2
Z-48
G0U2.Z2.
M0
请教高手,执行了[#100GE#101]但为什么执行时,#100会小于#101呢????还的就是我用IF 。。THEN。。时,写THEN时,输入显示器上怎么总是会变成THEND呢,而且系统提示报警END错,,,,
小弟自学宏还请高手们多多指教

网友:
两句都有等于但是实际计算不出等于应该执行第一个小于吧,所以就到25了。。个人理解。。

网友A:
不懂宏的  还在学习!
问个题外话     学宏编程有什么好处呢

网友B:
不知老兄你怎么算的,根据你写的程序运行应该就在X25的位置,而且IF  GO TO只用一个就好了。
你把#100=100改成#100=101或98就会在26的位置了!
IF#100LE#101GO TO20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老兄你怎么算的,根据你写的程序运行应该就在X25的位置,而且IF  GO TO只用一个就好了。
你把#100=100 ...

谢谢这位仁兄啊。是啊,改了就好了,但‘GE‘意思不是大于等于吗。系统应该执行这一句才是啊,最小只能等于啊,但为什么会扫行小于呢???,不明白,不明白,。,,

网友(点评):
你把#100=#100-3改成#100=#100-2 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宏的  还在学习!
问个题外话     学宏编程有什么好处呢

呵呵。方便写程式。艺不压人,多学点总是有好处的,,

网友:
也没什么,只要搞清楚条件就好了!

网友:
你把N30后面的#100改成26就好了…上面计算到二十五符合转移条件,转移下来后你又让它执行#100,本来#100的计算结果就是二十五,所以就执行了…你就直接写成X26好了,也不用去用THEN赋值了…

网友:
不懂宏程序   望高手教教入门啊

网友:
我也对宏程序不懂,不知道怎么入手学习好

网友(2011-11-24):
我站同淡定123的啊我也这么认为

网友(2011-12-31):
不懂宏的,只懂维修!!!!!!!!!!!

网友:
话说宏程序我也想学  不过一直没弄明白···

网友:
楼主可以参考这个程序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