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加工螺纹,主轴会卡死!

楼主(2011-10-20):
             我朋友今天加工螺纹M72X1.75,车螺纹的主轴会卡死。
转速500,700,都试过了,
后来我把变频器的扭距加大,加工螺纹的时候还会停
我车床用的是汇川变频器,3.7KW,有没有谁知道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那是主轴马达的力不够

网友:
程序有没错啊
应该不会出现,车床没力,主轴才会卡死

网友A:
皮带是否松了,F降慢点,

网友(点评):
车螺纹时候转速不变,F可以降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皮带是否松了,F降慢点,

人家是车螺纹啊,你认为F 值能降到多少罗距还是正确的?1.75螺距按理说也不大啊,有可能是皮带松了。

网友:
这种情况闷车?不太相信。

网友B:
3.7KW变频器,看来你车床不大。大约是32的吧!应该没有手动档的,解决的方法是:在主电机与主轴间加一悬空的中间轮以改变传动比,然后再调整系统相关参数。目的是降低主轴转速,但变频器仍然工作在较高的频率。我用32床子加工NPT11.5牙螺纹(螺距2.209)时,就是这样搞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3.7KW变频器,看来你车床不大。大约是32的吧!应该没有手动档的,解决的方法是:在主电机与主轴间加一悬空的 ...

你所说的是用齿轮箱是吗

网友B:
不是的。在三角带上加一悬空的中间轮,改变传动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的。在三角带上加一悬空的中间轮,改变传动比。

能不能发一些图片过来看看一下

网友:
听起来蛮难 的,,为什么出现这样情况呢?

网友:
这就是闷车的现象。看电机的功率是不是能满足加工的需要。然后检查加工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