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工程图标注问题

楼主(2011-10-20):
使用Solidworks画工程图的时候,如何标注如图所示的直径尺寸?实际工件装配时由上下半圆组成,所以在左视图标注直径尺寸。由于其中一条尺寸边界线不存在,所以不知道如何标注,还请各位前辈指教。

图中工件样式仅为示意,是用CAD画的。

网友:
我觉得这个问题你没说清楚,你同样还是用“智能尺寸”标注尺寸那啊,标注的如果显示的是半径,那么就在左边最下面点开“更多属性...”,把属性里面右边有一个“直径尺寸”打钩就可以了。

网友A:
如果你想标注成右边那个样子,在大概的圆心位置打个点,然后标注点到下面的尺寸,输入你要的尺寸,然后再左边对话框中“标注尺寸文字”里面把R改为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想标注成右边那个样子,在大概的圆心位置打个点,然后标注点到下面的尺寸,输入你要的尺寸,然后再左 ...

感谢回复!
在右边标注完以后,直接修改成自己想要的尺寸数值,并隐藏半边的尺寸线就搞定了。

网友B(2012-06-11):
刚用SW做工程图,也遇到了楼主的问题,不过我的图示很大的圆,我想请问一下您是怎么隐藏下半部的尺寸线的啊?
谢谢!

网友(点评):
鼠标移到尺寸线的箭头上,右键单击,有隐藏尺寸线,鼠标移到想要隐藏的尺寸边线上,右击隐藏尺寸延伸线。软件就是这样,差一点就做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用SW做工程图,也遇到了楼主的问题,不过我的图示很大的圆,我想请问一下您是怎么隐藏下半部的尺寸线的啊 ...

鼠标移到尺寸线上,右键单击,有隐藏尺寸线的选项,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
标注哪里都是有设定的,可以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