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仪表车加工不规则的铸件...是变频器故障吗?

楼主(2011-10-21):
我家的数控仪表车加工不规则的铸件,上个还是好的,当加工下一个的时候就停了。显示器是显示急停的。变频器是显示HOC,只有关了电源重新开机才可以,一天要好几次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有没有知道原因的师傅在啊。告诉小弟啊谢谢

网友:
变频器报过流,可能是主轴负载太大,也可能是变频器参数设置不恰当,还可能是变频器有问题,还可能是电机线路有问题。
总之,找个明白的好好查查。

网友A:
注意下你的电压稳定不,周围是否有大功率设备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下你的电压稳定不,周围是否有大功率设备运行。

这到没有,我车床是气压的是不是有影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