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学机械的,领导却要我做电气的计划

楼主(2011-10-21):
希望给出控制开关、电缆的型号
1、综合试验台
主要技术参数:最大静压力:70Mpa,动压:62.5Mpa,流量:80-320L/Min。功率:75KW。
2、支架立柱油缸拆装机
主要技术参数:动力站电机功率:7.5/KW ,系统压力: 20 Mpa ,使用电压:380/V推力:120/KN ,拉力:80/KN,扭矩范围:200-30000/N.m,拆卸缸径:63-300/mm ,工作缸行程:2000/mm , 外形尺寸:3800*1180*1200/mm
3、超声波清洗机(单槽)
主要技术参数:超声功率:2400W,频率:(20、25、28、40、68)KHZ可选,内槽尺寸:700×500×450(可定制),电源:220V。
4、空气压缩机
主要技术参数:排气量:0.5m³/Min,排气压力:0.5-1.4Mpa,功率:3.5KW,电压380V。
5、扣管机
主要技术参数:扣压通径:Φ5-Φ51(4层),油缸内径:Φ250,电机功率:4KW,转速:转速 1450r/min,使用压力0-25Mpa。
6.泵站
电机功率:37KW。 电压380V。
各位大侠帮帮忙,根据上述设备列出各自使用的控制开关的型号,和使用线缆的型号,小弟不胜感激。
小弟是机械的,领导死要我做出上列计划。都想死了我。

楼主:
各位帮帮忙,小弟在这里等着

网友:
全是买的东西,你找了厂家要来手册一一选择就好,不懂得就问厂家

网友: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soso__501125913381230537_4:}

网友A:
现在很多的领导把机械和机电都混淆了!!!

网友:
  工程师就是万能的,不就几个小设备么,花点时间搞搞就好了,我也是学机械的!

网友:
玩机械 懂得点电 有好处的 毕竟大多数时候 项目负责的是机械

问供应商是个不错的办法 前提是你要会鉴别供应商是不是个忽悠

我就是这么过来的

网友:
这几个设备的电气控制都是很简单的,楼主虽然是学机械的上学时也应该学过的。下面简单描述几个,剩下的楼主一次类推。
1、300A空气开关,75KW自耦启动柜,使用35平方铜线连接。该机应该是手动阀切换,如使用高压电磁阀需另配控制电路。
2、3P63A空气开关,CJX2-4011接触器(24V控制电压),  24V电源变压器,启动、停止按钮,TH-K20 0.24-40A|(40A )热继电器。主电路使用6平方铜线,控制电路使用1平方铜线。该机应该是手动阀切换,如使用电磁阀需另配控制电路。
3、购置2400W超声波电源,根据需要配套压电陶瓷超声波震子个数,我以前做的3KW的机子用60个压电陶瓷超声波震子。

网友(点评):
感谢你啊,回答的很详细,我会继续学习电气方面知识的。电是懂一点,这可不是试题,错了可以改就没事了,所以还是请教有经验的好。

网友(点评):
上边的名称一个也不懂,差太远了

网友:
学习的路过,来顶一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很多的领导把机械和机电都混淆了!!!

所以现在学机械的都要懂点电啊。深有感触啊

网友A:
现在电气的东西都给机械啦!其实他们两个是夫妻,不是雌雄同体,现在老板想着节约,最后反而得不偿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电气的东西都给机械啦!其实他们两个是夫妻,不是雌雄同体,现在老板想着节约,最后反而得不偿失!!!

是啊,不出效率反而耗费更多